[STM32F1] 请教下STM32的PWM驱动步进电机产生噪声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大家好,一直以来步进电机的电流噪声一致困惑这我,而且见到其他公司的产品也有这个问题,不是很明白问题的原因,请懂的大侠给大家讲讲
PS.驱动方案是STM32-PWM>A3988>二相步进电机

网友A:
和芯片也有关系吧;
我用过TMC260挺好的;

楼主:
TMC260的价格很贵吧,一般的产品只能用常规的芯片,这种现象跟芯片和电路板本身应该都有关系,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要如何才能打到最优效果?而且据观察,如果采用细分的话,每个细分步位置停下来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噪声主要是开关电路引起的电流波形而产生噪声.
至于每个细分步位置停下来都不一样, 这是机械摩擦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 噪声主要是开关电路引起的电流波形而产生噪声.
至于每个细分步位置停下来都不一样, 这是机械摩 ...

关于“开关电路引起的电流波形而产生噪声”能不能讲详细点,小可跟不上了。。。
关于机械摩擦引起噪声你可能理解错了,是走到一个细分步然后停下来,声音还有的,应该不是机械摩擦

网友B:
哦, 没有说清楚.
控制电流采用了开关电路, 那么开关电路必然引起的电流波动, 从而磁场和力矩发生变化而产生噪声

另外, 我说的机械摩擦 是引起 "每个细分步位置停下来都不一样", 而不是引起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没有说清楚.
控制电流采用了开关电路, 那么开关电路必然引起的电流波动, 从而磁场和力矩发生变化而产 ...

开关电路引起的电流波动如何测量呢?解决方法有哪些呢?

网友B:
开关电路引起的电流波动如何测量呢? 电流检测以后用示波器可测量
解决方法有哪些呢?                 没有好办法,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改善

网友C:
停下来的时候,减少电流。。。

网友D(2015-04-30):
我用的也是跟你一样的方案,我做出来是低速是基本无噪声,高速时噪声有点大,感觉很不可思议,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跟你一样的方案,我做出来是低速是基本无噪声,高速时噪声有点大,感觉很不可思议,不知道你的问 ...

没有解决,你的情况应该是机械噪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