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678矩阵转置

楼主(2015-01-13):
求DSPF_sp_mat_trans_cplx函数的源码,或者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输入的是一个double矩阵,输出变成了float?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看下你调用的函数内的数据类型的吧,检查下的啦。

网友B:
从结果看  这两个数据类型差距有多大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看下你调用的函数内的数据类型的吧,检查下的啦。

可是看不到源码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库里面只给了个.h,里面只写了封装结构以及每个变量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结果看  这两个数据类型差距有多大 啊

double存储大小是float的两倍没错,但是不懂两个矩阵之间的关系。。。网上找不到源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double存储大小是float的两倍没错,但是不懂两个矩阵之间的关系。。。网上找不到源代码。。。 ...

这种源码一般找不到   里面应该都是转换为定点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源码一般找不到   里面应该都是转换为定点处理的

好吧,谢谢版主了,主要是不清楚两个矩阵之间的具体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版主了,主要是不清楚两个矩阵之间的具体关系

多多指点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