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建模

楼主(2015-01-13):
根据图片的模型,怎么搭出电路图,求指导。。

网友A:
你那到底是加法器还是乘法器?

网友B:
计算出模型的传递函数,然后拆分成比例,积分,微分,最后用运放电路搭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到底是加法器还是乘法器?

加法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出模型的传递函数,然后拆分成比例,积分,微分,最后用运放电路搭建。 ...

电流输入怎么搭,而且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

不好意思,图片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输入怎么搭,而且是正反馈

电流输入不是你理解的输入电流,是输入采集的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输入不是你理解的输入电流,是输入采集的电流信号。

我是电流源直接输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电流源直接输入的

是我开始理解错了,不用计算传递函数,也不用运放搭建模型;
你的应该是电路里面的内容,不是模电范围。
I(s)为恒流源,在电阻和电感上,产生输出电压U(s)。然后U(s)有在电容上产生电流,补偿到电阻和电感上。
但是你的反馈写错了吧,应该是I=U*sC。
还有如果采用正反馈,那么U的电压会越来越大,系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开始理解错了,不用计算传递函数,也不用运放搭建模型;
你的应该是电路里面的内容,不是模电范围。
I ...

我就是要把电流变大,电路怎么搭 能传下图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把电流变大,电路怎么搭 能传下图片吗

能够先解释一下,你的提供的传递函数(图片里的)如何实现对输入电流源的放大。

还有,放大的特定是保证信号不发生相移的前提,然后幅值增加,你的传递函数,经过电感和电容,放大后的信号也不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够先解释一下,你的提供的传递函数(图片里的)如何实现对输入电流源的放大。

还有,放大的特定是保证 ...

对哦 我没考虑到相移。
我只是希望输入的正弦信号频率越高,幅值变大。输入信号是正弦电流源,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倒了

哈哈 没事 能看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