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指导为什么此BUCK部分在multisim12中仿真输出不受PWM控制

楼主(2015-01-13):
求指导为什么此BUCK部分在multisim12中仿真输出不受PWM控制( 图见附件)

网友A:
怎么多了一个二极管?BUCK只要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把D1拿掉吧,把电感的右边直接连到输出电容的正极

网友B:
Q1的C/E是反的?

楼主:
按2位兄弟的意见 修改后还是不能通过 调整 PWM占空比 调整输出电压(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多了一个二极管?BUCK只要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把D1拿掉吧,把电感的右边直接连到输出电容的正极 ...

您好!
我修改后 测试 还是不能实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的C/E是反的?

修改后测试还是 不能实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n2904是PNP的吗?

是的

网友D:
玩仿真就算了,
想省事也不能这么省吧,能把图好好整理一下吗

楼主:
图整理好了,麻烦能看下吗?

网友E:
Q2为P沟道mosfet,对于这种电路接触较少;
如果是Q2导通不正常,建议把Q2的驱动电路全去掉,直接把脉冲发生器加到12V与Q2的门极之间,看看buck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你那个X1是个什么元件?消耗电流多少?

网友B:
如果负载很轻,电流不连续,输出电压和占空比的关系会不同

楼主:
X1是个灯泡 12V   12W的

楼主:
求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