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利用V3.5固件库函数,如何配置HSI做系统时钟,sysclk=36MHz

楼主(2015-01-13):
各位大神好,RT.
最近开发个东西,要省成本,使用内部RC振荡器,系统时钟36Mhz.
请问 各位大神,如何使用V3.5固件库函数去配置。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其实不难, 打开 system_stm32f10x.c
修改一下就是了.
这个文件看起来有点复杂, 因为一大堆的宏定义, 仔细分析一下, 其实并不复杂, 就是多种 RCC 的寄存器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