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推荐几款价格在1块以内可重复烧写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
引脚在8--20个,封装小,最重要是可重复烧写,价格1块左右的   请各位推荐几款

网友A(2015-01-13):
STM8S103;
或者用台湾的;

网友B:
STM8S103一块多,ST的话,你是要重复烧写多少次啊

网友C:
STM8S003F3P6也就一块二三左右,不含税,深圳华强北找找多的去了,就看你Flash要求的烧写此数,这颗ST承认的只有100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M8S003F3P6也就一块二三左右,不含税,深圳华强北找找多的去了,就看你Flash要求的烧写此数,这颗ST承认 ...

买过还是用过啊,现在是卖还是用啊

网友D:
重复烧写,20个脚,一块钱以内,这个价格貌似。。。。。。。。。。。。
如果换成是OTP,就应该有大把;
建议 OTP+24C02

网友E:
新茂单片机  义隆单片机很多的!

网友F:
国产了的,国外的没戏。

网友G:
8脚 的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还是用过啊,现在是卖还是用啊

签名都说得很清楚了,除去ST代理商/ST原厂,估计没谁会把ST最近十今年出的MCU都用一遍?

我这是代理商不是所谓的VAR,卖MUC的广告不用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复烧写,20个脚,一块钱以内,这个价格貌似。。。。。。。。。。。。
如果换成是OTP,就应该有大把;
建 ...

一次烧写  加24C02这个存储芯片是什么个情况  能讲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次烧写  加24C02这个存储芯片是什么个情况  能讲一下么

OTP只能烧录一次,您需要的数据保存在24C02里面,MCU读写24C02,但不是重复烧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TM8S003F3P6也就一块二三左右,不含税,深圳华强北找找多的去了,就看你Flash要求的烧写此数,这颗ST承认 ...

STM8S003F3P6 能卖这么便宜?
印象里最便宜的是2RMB,看来价格越来越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STM8S003F3P6 能卖这么便宜?
印象里最便宜的是2RMB,看来价格越来越低了。

你说的是08.09年吧

网友I:
STC单片机有8脚的,价格也在1元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08.09年吧

taobao 前四家的价格,你都是打着广告卖ST MCU的,市场行情很清楚啊?市场是很透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aobao 前四家的价格,你都是打着广告卖ST MCU的,市场行情很清楚啊?市场是很透明的。
...

是的,我是说之前别人说2块钱的时候应该是09年,现在都是1.2左右了

网友J:
看来ST的单片机性价比挺高啊

网友K(2015-03-28):
你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国产51架构单片机, 4K ROM 256 RAM 纯I/0 SOP8 IRC 16M以上

网友L:
不错。。价格便宜的还真是不少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C:
taobao 前四家的价格,你都是打着广告卖ST MCU的,市场行情很清楚啊?市场是很透明的。
...

淘宝散货1.2, 大代理批量可到0.8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淘宝散货1.2, 大代理批量可到0.8元。

给你鉴定一下, 现在,1.0RMB以下的都是假货。

网友N:
ABOV 有MC97F1104 SO-8的和SSOP-10都不到1RMB

网友O:
用stc的,还有新唐的不知道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给你鉴定一下, 现在,1.0RMB以下的都是假货。

1.0RMB以下的散货应该是假的。
不过上次有个家伙说,他们一年几KK的用量,0.8元,不可能是假货了吧。

网友C:
一年十几KK的走货的我这都有,价格我能看到。

网友P:
芯睿单片机有可重复烧写的,性价比还不错,我司是一级代理,有兴趣可以联系郭'S  13902431629,QQ1205377596

网友Q:
003F3我们公司税后一块七多,深圳代理,难道被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Q:
003F3我们公司税后一块七多,深圳代理,难道被坑了?

1.4不能再多了

网友Q:
哈哈,我知道了,但是谁这么黑我还是不知道.

网友R:
现在用51单片机有没有过时呢?感觉学校里学的真到公司了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