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DAC产生三角波变形

楼主(2015-01-13):
用stm32的DAC输出三角波,采用的是定时器2触发,当三角波的周期比较小的时候,波形一切正常;
但当把三角波的周期设置较大,如6s以上的时候,示波器检测到的波形就已经变形了,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自己顶  求助啊

网友A:
为什么楼主会选用定时器2触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会选用定时器2触发呢

不同的定时器有影响吗?我以为没影响的,我试试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的定时器有影响吗?我以为没影响的,我试试别的

楼主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