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分析一下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
     如图电路:电机用了驱动芯片为什么还用IGBT驱动呢?还有就是用来与非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驱动芯片和IGBT不能同时导通啊?请分析一下,多谢:lol

楼主(2015-01-13):
引用 网友A:
图不对。

是这样的,只是简化了点,只画了这部分

网友B:
这图非常考验理解能力。。。。。。。

网友C:
用IGPT进行制动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这个图我觉得没有问题。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考虑到电机的停车续流问题。
这应该是大功率电机用的。
IGBT的驱动能力是不够的这里是作停车续流用的。
开车时输入“高”驱动后电机开车IGBT不工作。
停车时输入“低”电机内的线圈要放电,不然后果很严重。这时IGBT通路电机线圈有放电回路了。系统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我觉得没有问题。
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考虑到电机的停车续流问题。
这应该是大功率电机用的。

解释很到位,电机驱动芯片输停止的时候IGBT导通提供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