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RFID的天线设计与HFSS仿真实例

楼主(2015-01-13):
有一个RFID的天线设计,通过PCB软件,完成了天线的PCB设计,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PCB进行HFSS仿真,并对比打样的PCB进行实测。
将PCB导出为DXF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在HFSS里建模,也可以在CAD里就将模型建好。
在CAD里,输入BOX,将X、Y的矩形框先画出来,参数和PCB中一致,线宽1.0mm,PCB铜厚0.035mm。
接下来画斜线,依然使用BOX,但是需要输入C,捕捉到立方体的另一边,然后输入厚度,再手动将画好后的立方体接到DXF的参考线。
完成顶层的线后,使用并集命令,将这些长方体合并。
再画一个矩形,沿外框边缘的,高度设置在1mm,表示PCB的基材厚度。
再画底层的走线。在PCB中,底层仅在端口处有一根短线,画法同顶层的走线:
过孔我选择在HFSS中去画,当然也可以在CAD里面就画好。
接下来,选中顶层、介质层和底层的元件,在CAD的“文件”中进入“输出”,输出“SAT”文件,并注意必须使用简单的英文名,否则HFSS会无法导入。
接下来打开HFSS,在“Moderler”中“import”上一步输出的SAT文件。
为了在HFSS中继续编辑,可以在CAD中将图稿的原点定义在有意义的地方,如上面的图纸中过孔所在的位置。
打开后会在HFSS中看到顶层、介质层和底层的图形,
接下来,将走线指定为COPPER,将介质层指定为FR4,在这个设计中因为用的是普通FR4,将介电常数由4.4修改成了4.3。
接下来绘制过孔,在坐标(0,0,0)处画三个同心的圆柱,半径分别为0.3,0.25,0.2,高度为1mm。
选中基材和0.3的圆柱,点击Subtract按钮,并执行从基材中减去圆柱。
选中0.25的圆柱和0.2的圆柱,点击Subtract按钮,并执行从0.25的圆柱中减去0.2的圆柱。
完成过孔的绘制后,可以画空气盒子。
在实际过程中,遇到提示“Port refinement, process hf3d error: The mesh on port 1 is non-planar.
Check the port geometry and verify that the mesh accurately represents the port”的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在HFSS中为端口加了一小段COPPER,区别于从CAD中直接导入的图纸,可以通过HFSS的MESH。
接下来设置仿真参数:
求解模式:
将空气盒子设置为Radiation的边界条件:
在端口处添加激励并设置积分线:
在Analysis中,设置求解参数:
并在该RFID的下面添加扫频参数,1-100MHz,Fast模式:
然后进行仿真,泡杯茶的时间,仿真应该就可以结束了,接下来查看结果。
第一是史密斯圆图:
生成报告后,添加Mark点:
将我们关心的1MHz、目标频率,自谐振频率全部标记出来,并注意,这里的R+jX是归一化后的值,和网络分析仪对比时要乘以50。
查看电感值,根据RX值其实已经可以算出L大小,但是我们是如此的懒,请移步到
然后出现下面的界面:

我们仅需要虚部的值,设置好后,就可以看到阻抗、频率的曲线图了,
如果想知道13.56的频率下的电感量,请点击工程树中刚才生成的PLOT,并修改Y坐标的属性,按下面的公式填写吧:
公式来源于XL=jwL=j*2*pi*f*L。
然后添加MARK点,设置成13.56MHz,就可以直接读到这个频率的电感量了,3.34uH。

当然如果您想看1MHz,可不是简单再加一个MARK点这么简单。
自然得把上面的公式里的频率由13.56改成1。
其它的设计报告请自己导出吧,至此,史密斯圆图出来了,电感量出来了,任务完成了一部分。
接下来就应该把PCB做出来,用网络分析仪实测并对比了。
做成PCB后,我们对PCB进行实测,13.56MHz的电感量是3.32uH
而且自谐振频率也比较准确,都是36MHz
网分测试照片如下,可以和仿真的数据对比,还是非常准确的:
最后再附一张分布图,非常漂亮,可以告一阶段了。

网友A:
仿真出来与实物差距大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到时候试试仿真下我的倒F天线:D

网友C:
感觉好高大上啊。

网友D:
这个不错啊    你仿真的和实际电路中差距有多大啊

网友E(2015-02-26):
貌似有用

网友E:
有文件可以分享吗

网友(2015-07-14):
打板过来测试的结果怎么样呢?急切的等待下文

网友C:
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做的仿真?

网友F(2016-01-27):
很有趣。Mark!请楼主继续盖楼。

网友(2016-05-21):
非常好的东西呀!

网友G:
非常好,就想找这样的,找了好久,楼主好人啊!

网友H(2016-08-13):
请问你的13.56MHZ天线设置激励是wave激励还是lumped激励呢?谢谢了

网友I(2017-04-09):
这**是你写的吗

网友J(2018-03-20):
没试过,先收藏

网友K(2018-12-21):
这种仿真可信度高吗?,牵扯到高频的电路,有些怂

网友L(2022-07-15):
为你点赞,好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