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2启动电流问题

楼主(2015-01-13):
HI,各路大神:

我目前在使用MKL02的时候遇到了Mcu启动不起来
条件:
在供电电压为2V,电流为800uA,Mcu无法工作.
其示波器可以抓到MKL02的瞬间启动电流要到1.5mA 左右大约50us,请问高手能否有更好的 解决办法。

网友A:
2V的VDD电压是可以满足,但是芯片在run的时候,根据datasheet,
有4mA左右,所以你如果限制了800uA,会引起芯片的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V的VDD电压是可以满足,但是芯片在run的时候,根据datasheet,

有4mA左右,所以你如果限制了800uA,会引 ...

那我们FSL有没有可以支持极小电流启动的MCU呢?其他品牌有,但我们的功耗比其他家要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们FSL有没有可以支持极小电流启动的MCU呢?其他品牌有,但我们的功耗比其他家要好很多。 ...

其实, MCU 在上电复位之后,首先都会默认进入到RUN模式,而不是直接进入到具体的低功耗模式。
目前,我们KL系列的功耗已经是很低的了。暂时kinetis产品中没有RUN模式就直接达到uA级的。

网友B(2015-04-08):
在供电电压为2V,电流为800uA,Mcu无法工作.
其示波器可以抓到MKL02的瞬间启动电流要到1.5mA 左右大约50us
----
MCU 在上电复位之后,首先都会默认进入到RUN模式

LZ,设备需要反复上电启动嘛?上电瞬间电流大影响启动,那是硬件电源电路没有考虑到。重新设计上电启动电源电路比较好。

网友B:
若不是直接用电池供电的,设计一个超低功耗稳压电路产生Vcc,使得上电瞬间满足2~5mA电流,正常启动后再进入超低功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