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CU的复位比如STM32

楼主(2015-01-13):
上面复位芯片直接和STM32复位引脚相连接,起到上电复位的功能。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这复位芯片,STM32是不是上电后也能正常工作?如果是的话,那这个复位芯片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A:
可以自由选择复位电压门限,比如说,你希望电压低于2.7V就复位。

网友B:
其实现在新出来的MCU 基本都有 BOD 电源电压监控功能, 象 STM32 的这样强劲的处理器, 电源检测相当可靠, 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监控芯片了.
这个芯片在早期的 mcs51  和 摩托罗拉单片机需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现在新出来的MCU 基本都有 BOD 电源电压监控功能, 象 STM32 的这样强劲的处理器, 电源检测相当可靠, 已 ...

现在的MCU断电后重新上电不再需要复位吗? 不重新复位的话,它里面的寄存器不会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MCU断电后重新上电不再需要复位吗? 不重新复位的话,它里面的寄存器不会乱吗? ...

你没有仔细看哦, 不是现在的MCU断电后重新上电不再需要复位, 而是现在的MCU都有 BOD 电源电压监控功能,能自动完成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仔细看哦, 不是现在的MCU断电后重新上电不再需要复位, 而是现在的MCU都有 BOD 电源电压监控功能,能 ...

好的。我就是确认一下。那就是不再需要在外部设计复位电路了、

网友C(2015-03-09):
现在很多MCU有电压检测功能,但是其精度,延时等不可能做得很好,所以为了可靠起见,最好使用独立的复位芯片.
附如韵电子的复位芯片CN803/809/810技术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