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于高频场合的稳压管选型

楼主:
各位大神,现在我有一个应用场合,如下图:
X1:1和X1:2输入是2k左右的PWM信号,信号如下:

现在需要选择一款5V左右的稳压管,上下两管交替击穿,现在我选了1N4734A,这个管子适合这种场合吗?   资料上面没得关于trr等的说明,担心它会影响波形,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管子吗?

网友A(2015-01-13):
实在看不出这两支1N4734A有什么用。

网友B:
会影响波形,你还是改一个整形电路。

网友C:
改成这个才对:

楼主:
用两个稳压管主要是还有一路光纤发送,即是它两路PMW波反相。  现在想想应该铺铜稳压管也可以,恢复时直接稳压管正向导通放电,应该问题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