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5-01-13):
现有1M BYTE 的数据,用1M BYTE的flash来存储,试问它需要多少根地址线?如没有1M的FLASH用两颗512K代替,又只有1M所用的地址线,请问该怎样应用,请画出方框图!
求解答!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A:
1M Byte 需 20 根地址线(2^20 = 1,048,576)。

512K 的存储器需使用 19 根地址线,另有一个片选段 CS。将 1M 所用的 20 根地址线中的最后一根输出到一个反相器。将该反相器的输入端连到一个 512K 存储器的片选段,反相器的输出端连到另一个 512K 存储器的片选段。

楼主:
Jack315,你好,我主要想了解一下这个方框图怎么画?这里需要用什么单片机要不要画出来呢?好像51单片机是不行的吧,因为它只有P0和P2用来做扩展

网友B:
你要并行?串行? 分不分bank?

网友C:
欧工你也开始玩这个了。

网友C:
用一个EEPROM,SDATA,S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并行?串行? 分不分bank?

Jack315 说的用20根地址线是对的,
ccmc客官,这个题目里肯定是用的并口呀,我就是不清楚那个方框图怎么画

网友D:
引用 楼主:
Jack315 说的用20根地址线是对的,
ccmc客官,这个题目里肯定是用的并口呀,我就是不清楚那个方框图怎么 ...

可以参考44B0外扩RAM的电路图

网友E:
现在一般用串口的EEPROM了,接口就2~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44B0外扩RAM的电路图

44B0外扩RAM的电路图是怎样的呢 ?

网友F:
我用的512K~16M的,都是4条线,S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k315,你好,我主要想了解一下这个方框图怎么画?这里需要用什么单片机要不要画出来呢?好像51单片机是 ...

单片机一般口线资源有限,所以现在的单片机都把 ROM 和 RAM 做在一起,通常无需外部扩展存储器。但有的应用会需要大量额外存储器存储数据,这时是用串行接口的(如:I2C、SPI……)存储器。

(最早的)古典的 51 核的单片机是没有或只有非常少的片内存储器的,通常都要外部扩展的。所以 51 核有 PO 和 P2 口的这些功能,而且还要有额外的口线来控制存储器的读写。

LZ说的需要 1MB 的并行接口的存储器。如果是用于频繁访问的场合(程序存储器 ROM 和 内存 RAM),用单片机非常不合适。虽然可以(用51单片机来)实现,但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将变得非常复杂而可能变得不实用。应该使用有 20 根地址线的 CPU,如早期的 80X86 或现在普遍用于电脑中的 CPU……

那么问题来了:LZ究竟是在设计什么产品呢?是要用单片机还是 CPU ?是单片机的话,为什么非要用并行接口的存储器?

网友G:
现在flash 有SPI方式的啊,好像空间有 几M 呢

楼主:
Jack315,这只是我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个公司面试题目,没给出答案,所以我迫切想知道答案,请兄弟们莫要想太复杂,只要告诉我依据题目意思画出方框图即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图:

谢谢你,兄弟,你太给力了!我终于看到最佳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