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大器产生自激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5-01-13):
如图,放大电路是用于微伏计的测量,J6继电器短路,测得放大器U10的输出端有300K的正弦波(差分电路无论切换哪个档位都会有300K的正弦波)。且我用示波器测地的波形有尖脉冲。请问产生的原因及如何消除。

楼主:
@chunyang,帮帮忙

网友A:
原因多了去啦!…
  PCB 器件品质 供电纹波 级间退藕 开环增益 负反馈DB…等等

网友B:
把带宽降低,你是要测直流性能还是交流动态性能。

网友C:
在运放的输出与反相输入端并联一几十pF的电容,这是常见的做法。
具体要看你的运放参数以及你所需的最大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运放的输出与反相输入端并联一几十pF的电容,这是常见的做法。
具体要看你的运放参数以及你所需的最大带 ...

3Q,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