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电池?

楼主(2015-01-13):
因为野外便携式传感器需要电池供电,基于ARM的传感器每天只工作一会儿然后就休眠,这样的情形下电池需要供给2年以上。求这种电池的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实际工作场合的温度范围?平均耗电量?

网友B:
供电在2年以上,估计是航天技术了,黑瞎子也可以

网友C:
其实关键是自放电小,有种一次性锂电池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汽车上正在使用的TPMS系统里电池,TPMS系统对时间要求是至少要比一条轮胎的寿命时间长。

网友E:
工作时电流多大?普通干电池保存期是七年。如果满足,问题不大。

网友F:
这个不是电池的问题 而是你方案的问题 确切的说是电路功耗的问题

网友G:
天阳能+锂电池

网友H:
估计还没有这样的电池。最好加个简单的充电设备,如太阳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