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采集0-5V或者4-20mA的模拟信号

楼主(2015-01-13):
新手,需要做一个8路模拟信号采集系统,能采集0-5V或者4-20mA的模拟信号。电压和电流信号能智能切换或者手动切换。16位AD转换。

网友A:
分两个部分
1. 模拟信号的处理, 争取把 0-5V 和4-20mA 两种类型的信号统一起来,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一个运放就可以搞定.
2. 数据采集,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 可以让单片机或者 DSP 来完成.

楼主:
嗯,明天试一下,多谢哈

网友B:
人家要的是 16 位 AD, 用取样电阻就可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了, 之后是模拟前端, 可以用运放的

网友C:
先模拟开关切换,后面再加电路,电压输入的话可以跟随;
电流的话,IV转换;
后面再接一AD,或者选带16或24位AD的MCU;

网友D:
找个直接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进行采集的 ADC 芯片就可以啦

网友E:
把电流信号通过精密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的办法, 还会方便些的啊。

网友F(2015-08-20):
引用 网友A:
分两个部分
1. 模拟信号的处理, 争取把 0-5V 和4-20mA 两种类型的信号统一起来,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一个运 ...

请问你说的 “争取把 0-5V 和 4-20mA 两种类型的信号统一起来,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一个运放搞定” ,这个电路如何实现? 能不能上个图说明啊?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说的 “争取把 0-5V 和 4-20mA 两种类型的信号统一起来,如果要求不高的话, 一个运放搞定” ,这个 ...

其实就是凑参数, 主要是运放的前端输入电阻

网友G:
一般都是采用的4~20mA 的信号进行信号的传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凑参数, 主要是运放的前端输入电阻

请问同一个电路,可以实现电压输入、电流输入的兼容吗? 还是说必须要添加 MOS 管,控制电阻的连接和断开?

网友E:
信号的传输一般都是采用4~20mA的形式进行输出的,信号衰减比较小,也不易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