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的对应的高度电压为2.4V以上后相加的结果就不对了

楼主(2015-01-13):
我用CC2530做一个液位高度测量系统,大概就是不同的高度对应不同的电压(12.5mv~2.5V),然后输入到cc2530端口进行AD转换然后显示。
我这个系统是可以连接多路的,当连接两路以上,将电压信号输入到cc2530端口后,在内部实现软件相加,发现当输入的对应的高度电压为2.4V以上后相加的结果就不对了,但是cc2530输入端口的输入的高度电压理论值是对的,这是什么问题呢,希望大神答疑解惑。

网友A:
断点调试,看看两次的分别值是多少不行么?
转换值是什么格式?补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点调试,看看两次的分别值是多少不行么?
转换值是什么格式?补码?

断点调试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两个采样值相加后,数值太大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