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电量监测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5-01-13):
(无正文)

网友A:
测电压的吧。

网友B: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仑计

是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正解

是一个专用芯片吗?

网友B:
百度,库仑计芯片

网友D:
一般测锂电池容量用库伦计芯片,手机就不知道是用库仑计还是测电压了

网友E:
瞎猜的多!

网友:
关注一下,有好的方案麻烦LZ也通知一下我。:)

网友F:
由于锂电池内部化学反应的不确定性和时变性,使用电压等传统方法不能准确预测电池剩余电荷。据我了解的电动车领域,一般都是使用库伦计芯片。即对充电电流在时间域积分,然后减去放电电流在时间域积分,就是剩余电量。 推荐芯片有TI公司的bq2018,bq2019,bq2023,bq26200供选择。

网友G(2016-05-13):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心中的迷惑!!我在想手机电池是怎么监测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