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输出阻抗是怎样得来的?

楼主(2015-01-13):
例如输出阻抗是8欧,这8欧是怎样调试出来的?
不同的输出阻抗,是不是要采用不同的电路结构才能得到?

网友A:
8Ω指的不是功放的输出阻抗,指的是功放可以接8Ω的负载,

网友B:
现在的功率放大器,其输出阻抗往往远小于额定负载阻抗。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功放是用变压器输出的,而推动变压器的是电子管,为了得到尽量大的输出功率,喇叭的阻抗必须匹配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功率放大器,其输出阻抗往往远小于额定负载阻抗。

对于电流型输出功放,输出阻抗远大于额定负载阻抗,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久很久以前,功放是用变压器输出的,而推动变压器的是电子管,为了得到尽量大的输出功率,喇叭的阻抗必须 ...

电子管加变压器形式的功率放大器,其输出阻抗一方面与电子管的种类有关,三极管的输出阻抗远小于五极管(或束射四极管)的输出阻抗,另一方面,与负反馈有关。
通常为增加扬声器的阻尼,希望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尽量小。

网友D:
输出阻抗是8欧,意思是负载阻抗为8欧时可以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其他负载阻抗也可以的,只是输出功率不能得到最大。

网友E:
阻抗匹配的问题,接8欧姆的电阻可得到最大的输出阻抗

网友F:
阻尼系数是一个反映功放输出阻抗的一个重要指标,功放输出阻抗(也就是内阻)与负载阻抗是串在一起的,功放就是个电源(受控的),带负载时就像电池带负载一样,可以先让功放输出开路(空载),测量功放输出端的电压,这个电压也就是输出电动势,再接上负载,再测量出负载两端电压,这是负载输出电压,而负载与功放内阻是串在一起,电流相同,测量流过负载的电流,也就是内阻的电流,电动势减掉输出电压就可得到内阻上的电压,此电压除掉电流就得出功放输出电阻了。表述有些绕,但愿说明白了。

网友G:
对现代的半导体低频功放不存在传统意义的阻抗配合的问题,因为电流驱动能力很强的,对电子管而言,电流是有限制的,并且不可并联输出,需要考量阻抗配合,以输出最大功率。对半导体功率管而言,单个电流输出不够,可以并联。因此可以看作电流很大的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