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 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 电机没有动作

楼主(2015-01-14):
该固态继电器的参数如下:

  入
  参
  数

控制方式

3-32VDC(直流)

输入电流

大于5mA

通断时间

≤10mS(毫秒)

可靠关断电压

小于0.8VDC

  出
  参
  数

输出电压

直流5-110VDC

额定工作电流

5A.

通态压降

≤1.5V

最小导通电流

50mA

断态漏电流

小于10mA

  能
  参
  数

介质耐压

2500VAC,1分钟

绝缘电压

≥2500V

绝缘电阻

≥100MΩ

负载电流安全系数

阻性负载取2-4倍,感性负载取3-5倍

电机规格:DC 24V,额定电流小于1A,电机已经测试过,没问题。

网友A:
先直接用24V电源测试电机能转动不,可以的话,就先排除电机本身问题,然后让继电器接通,测量一下电机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果继电器正常工作接通后,电机是会转起来的

网友B:
你这1k电阻一串,还能供死马电哦,哈哈,去掉,或是换个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1k电阻一串,还能供死马电哦,哈哈,去掉,或是换个小点的

去掉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直接用24V电源测试电机能转动不,可以的话,就先排除电机本身问题,然后让继电器接通,测量一下电机两端 ...

1.输入端用万用表量电阻,正反量均为无穷大。2.输出端正向量为无穷大,反向量为3M多欧姆。这样固态继电器是否损坏。3.是否可以通过该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否接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输入端用万用表量电阻,正反量均为无穷大。2.输出端正向量为无穷大,反向量为3M多欧姆。这样固态继电器 ...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个LED,或者是带限流电阻,前者可以用万用表的LED、短路指示来测。。后者视情况而定。
话说你一个直流电机干嘛要用固态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否接反了?

没有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是个LED,或者是带限流电阻,前者可以用万用表的LED、短路指示来测。。后者视情况而定。
...

之前没用过固态继电器,用普通的继电器偶尔使单片机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1k电阻一串,还能供死马电哦,哈哈,去掉,或是换个小点的

少累,是俺搞错了,那个1k是串在控制信号里的,没关系的.
你的问题是ssr没有导通.
1. 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到位.
2. 检查负载供电是否到位
3. 马达情况,你把负载供电直接接到马达两端,会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累,是俺搞错了,那个1k是串在控制信号里的,没关系的.
你的问题是ssr没有导通.
1. 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到位. ...

马达会运动,我加电阻串LED灯可以控制亮灭的。是否固态继电器坏掉了。

网友E:
可能坏了,。

网友C:
你是否电机两端并联的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C:
一楼 图中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 图中是画反了!!!

我没接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没用过固态继电器,用普通的继电器偶尔使单片机复位。

汗啊,还以为啥特殊需求呢。。。

方案错了,这么弄造价就高了~~~

你应该使用光耦 + 继电器,电源要隔离开(两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啊,还以为啥特殊需求呢。。。

方案错了,这么弄造价就高了~~~

光耦直接驱动不了继电器吧,应该是三极管吧。电源是电池过来的24v,木法隔离。

网友F:
方案是不妥。
  同一个电源,电机干扰其他部分的话,需要明确找到干扰途径,加光耦不一定有大用。比如可以检查一下电机的地与控制部分的地(共模的部分有多少?考虑过共同的寄生电感?104去耦电容是否足够?)、电源内阻是否过高(控制部分电源并粒大点的电解试试?)、电机的24V与控制用的24V间是什么关系、有无开关电机时的吸收干扰措施、、、、

网友G:
固态继电器远没有机械继电器皮实,最大电流才5A,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耦直接驱动不了继电器吧,应该是三极管吧。电源是电池过来的24v,木法隔离。 ...

光耦自然不能直接驱动,你得加三极管啊···

不过既然没法隔离,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案了。作用不大。可你顶楼的还不是一样??

把布线搞好吧···

网友H:
继电器输出应该串到电机回路吧;

网友I:
就本人原来的经验来看,楼主还是用普通的电磁式继电器的好,固态继电器一般主要用来控制交流负载的多。如果楼主用的话,试试TWH8778这种固态开关看看,

网友J:
很简单,测下输入端是否有10几mA电流,如果有,输入部分应该没问题,大概是输出坏了。否则就是输入坏了。测光耦或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用数字表电阻档是不行的,因电压只0.3v,二极管不能导通,所以显示无穷大,我一般用指针万用表(装2节5号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案是不妥。
  同一个电源,电机干扰其他部分的话,需要明确找到干扰途径,加光耦不一定有大用。比如可以 ...

您说的好专业, 我是菜鸟。电机24v和控制24v是一个信号,没有进行隔离,因为是电池供电。

网友K:
普通继电器配合三极管使用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L:
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呢?…(着急…)

网友M:
固态继电器不能用高速脉冲控制。

楼主(2015-07-15):
问题解决了一半,现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会使其它电路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