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5-01-14):
(无正文)

网友A:
初始化时电平变化产生的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时电平变化产生的干扰信号.

那么该怎样处理这个干扰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该怎样处理这个干扰信号?

io初始化的时候不要出现低电平,用示波器看看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初始化的时候不要出现低电平,用示波器看看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谢谢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非常感谢!初始化端口时  我把PORT 寄存器置为0x00, 设置为0xff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