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否有机制可以实现usb设备的这个功能?

楼主(2015-01-14):
我现在的想法是 stm32f103通过usb与电脑相连,电脑不装任何配套软件或驱动的情况下,做到对stm32设备的配置。就是有点像现在使用的路由器实现的web server,直接通过网页设置参数配置。各位有什么想法思路?

网友A:
“电脑不装任何配套软件或驱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操作系统也不能装?

网友B:
那就虚拟成免驱动的USB网卡

网友C:
可输出&免驱&PC自带程序操作  虚拟出一个U盘,TXT文本丢参数进去最常见。  如果能接收装驱动和软件,虚拟串口或者任何口+虚拟U盘也可以,驱动和软件放在虚拟U盘里。  再另类一点,古老的免驱USB网卡就是其中一例  跟虚拟串口一样属于CDC类型,免驱。可以通过CMD->PING传递参数进去,还可以通过WEB浏览器交互(将网站整合在网卡中),恩,满足楼主的绚丽WEB配置了。

网友C:
发完才发现被3楼抢了先

楼主:
跟stm32设备配套的软件哪,os系统肯定要有的呀。就是设备插到任何一部pc,直接可以配置stm32硬件。我想过一个方案: HID可以做到免驱动,然后虚拟个u盘,u盘中存操作软件或配置http文件,但如何防止客户删除或随意改写这些文件呢?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案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完才发现被3楼抢了先

你字敲太多了,先发几个字把坑占着

网友C(点评):
ORZ 手太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stm32设备配套的软件哪,os系统肯定要有的呀。就是设备插到任何一部pc,直接可以配置stm32硬件。我想过一 ...

做成U盘就扔配置文件进去,避免误操作可以在文件里面放点标识信息
做成网卡就仿造路由器的配置,避免误操作就搞个登陆界面
做成hid设备,就得要个软件来操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stm32设备配套的软件哪,os系统肯定要有的呀。就是设备插到任何一部pc,直接可以配置stm32硬件。我想过一 ...

最方便还是U盘+任意设备, U盘只读放驱动或软件,客户破坏不了,如果客户那里没有变态到不准插U盘 或者 不准装软件 不准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输出&免驱&PC自带程序操作  虚拟出一个U盘,TXT文本丢参数进去最常见。  如果能接收装驱动和软件,虚拟串 ...

多谢呀,我先搜下 "古老的免驱USB网卡", 大神对他的原理怎么解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方便还是U盘+任意设备, U盘只读放驱动或软件,客户破坏不了,如果客户那里没有变态到不准插U盘 或者  ...

u盘放软件 我主要考虑到跨系统兼容问题,win,linux等都要相应的版本。用http文件配置不知能否实现?又需要实现些什么协议才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呀,我先搜下 "古老的免驱USB网卡", 大神对他的原理怎么解读呢?

   这种极品古董只有在遥远的过去,电脑居然不自带网卡的时候曾经出现过那么一瞬间。   USB.ORG有相关文档,使劲啃文字显然太慢了。 建议淘宝拍个古董回来抓描述符,一定要完全免驱那种。再贵也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u盘放软件 我主要考虑到跨系统兼容问题,win,linux等都要相应的版本。用http文件配置不知能否实现?又需 ...

难道你买的市面上的U盘在LINUX下会不识别   FAT16/FAT32文件系统

网友C: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_id=&abbucket=2
发现这种网卡现在淘宝还有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买的市面上的U盘在LINUX下会不识别   FAT16/FAT32文件系统

我是说装在u盘中的上位机软件需要分为不同系统用的呀。 如果采用超文本,用web打开配置,但如何让stm32捕获web上的命令,比如"保存"按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装在u盘中的上位机软件需要分为不同系统用的呀。 如果采用超文本,用web打开配置,但如何让stm32捕 ...

如果我是外行客户,让我用文件配置,肯定会想砍死你。如果我是内行客户,装个驱动装个软件多大个事。
最佳还是U盘+随便什么设备比如虚拟串口或者H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外行客户,让我用文件配置,肯定会想砍死你。如果我是内行客户,装个驱动装个软件多大个事。
最 ...

呵呵,也是。 做个usb网卡和webserver,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算了还是用软件配置好了,多谢你了!

网友D:
楼上帖子太多看不来,觉得用hid再加一个简单的win32 server应用程序也可以实现,主要是转发数据嘛

网友E:
我试过的2种方法,一种是MSC,模拟FAT32文件系统,上位机直接修改文件实现控制,类似echo 1 >> xxxx
另一种是RNDIS,实现webserver,甚至可以内置HTML5的网页,网页里可以做窗口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的2种方法,一种是MSC,模拟FAT32文件系统,上位机直接修改文件实现控制,类似echo 1 >> xxxx
另一种 ...

“另一种是RNDIS,实现webserver,甚至可以内置HTML5的网页,网页里可以做窗口界面”
开眼了,这就是我要的,今天才知道"RNDIS",能否提供些资源做参考?我搜索了下这方面内容很少.
谢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一种是RNDIS,实现webserver,甚至可以内置HTML5的网页,网页里可以做窗口界面”
开眼了,这就是我要 ...

这个要靠自己做了,其实并不困难,记得网上可以找到例程的

楼主:
好的,多谢了。刚刚下载了nxp的usb库里面有rndis,看看能不能借鉴了。

网友F:
可以考虑用HID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用HID模式;

HID的话,需要上位机软件,应该不满足要求

楼主:
不错。你这个项目只是webserver,网上资料相对多些。我这个重点是usb支持RNDIS协议,然后才是接口web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