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对异步存储器的--读时钟ARE的频率 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2015-01-14):
具体应用情况:
5509A DSP 的CE1空间外接了一个异步存储器(FIFO),由DSP提供的异步读时钟 ARE 的频率是怎么控制的呢?是主频/(建立时间+选通时间+保持时间)吗?  当然这三个时间可由相关寄存器配置。
比如主频设为144MHz,建立时间为2个CLK周期,选通时间为5个CLK周期,保持时间为1个CLK周期,那么ARE 频率=144/(2+5+1)=18MHz 吗?

网友A:
忘了   你看看手册里面的时序吧

楼主:
昨天和师兄用示波器观察了下,通过改变  建立时间、选通时间、保持时间,的确可以改变ARE的频率,读每个数据时 CLK,CE1,ARE 的变化都正常,ARE在CE1变低之后紧接着变为低电平。但两个连续的CE1低电平之间的时间为什么那么长?

楼主:
已解决。还是TI售后给力。

网友B:
是啊,TI售后的都非常认真负责的。我一般遇到啥问题的就找他们相关技术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