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103写IO口报错

楼主(2015-01-14):
用pa2和pc3通过H桥驱动小电机
GPIO_WriteHigh(GPIOC, GPIO_PIN_3);
DelayNms(1000);
GPIO_WriteLow(GPIOC, GPIO_PIN_3);
每次执行GPIO_WriteLow的时间就报错了
Wed Jan 14, 2015 10:13:05: Writing memory at 0x903D did not return without remarks: gdi-error [40127]: Flash memory not accessible while core is running

请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附上驱动电路,请大神指教

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

网友A:
PC3/TLI,难道是触发了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3/TLI,难道是触发了中断?

应该不是啊,没有开外部中断,引脚设置为上拉输出的
而且PA2和PC3都是这样,执行到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就死机了,找不出原因

网友A:
PC3是不可屏蔽中断。。。。。。

网友B:
和硬件应该没啥关系;
是不是头文件不对,选的芯片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硬件应该没啥关系;
是不是头文件不对,选的芯片不对呢;

不会啊,头文件stm8s.h,库STM8S_StdPeriph_Lib_V2.1.0,芯片是stm8s103f3u
还是搞不明白原因。。。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两个脚执行写低电平也没问题的,然后其中一个脚输出高电平,电机转动延时一段时间,再把输出高电平的脚写低停止电机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两个脚执行写低电平也没问题的,然后其中一个脚输出高电平,电机转动延时一段时间,再把输出高 ...

这个应该是中断的问题,再检查哈中断啊

网友A:
我错了。PC3需要烧OPTION BYTE才能够成为T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