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新手想做个自己的元件集成库怎样关联datasheet

楼主(2015-01-14):
求助,新手想做个自己的元件集成库,想让元件在原理图,PCB封装和datasheet相互关联,之前看帖子上说在原理图库的元件属性里加HelpURL,只能在原理图里按F1链接出来(有时候还不出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相互关联呢?谢谢了

网友A:
我用的是AD,新建一个LibPkg文件,里面建Schlib和PCBlib,在分别画好元件和它的封装,再在Schlib里面右键元件,选中Component Properties,右下角有add footprints,点击,选择自己建的封装就好了,这样,加载自己建的库后,元件的属性就固定好了。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费这个心思,你确定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