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编译器assert_failed未定义问题 的解决过程

楼主(2015-01-14):
今天准备做第七章的程序。第七章的程序都想用库函数来完成。
用最新版本的库函数,建立工程,不想遇到点小问题。在此记录下。
新建工程后,工程中会有默认的MAIN.C文件。把需要的库函数文件加进去之后,尤其是.C文件,编译就不能过。提示assert_failed找不到定义。
后来就打开早期版本,用库函数写好的工程,查找此函数的定义在何处。发现以前版本同现在的版本有所不同。
没办法,只有打一官方库函数的参考工程文件。官方的工程文件,定义了好多不同CPU。打开当前需要的CPU:STM8S903K3,点开MAIN.C文件,发现MAIN.C文件中最后一段有以下定义: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while (1)
   {
   }
}
#endif

呵呵,结合STM8S_CONF.H文件的USE_FULL_ASSERT定义,发现这段语句是需要加进自己主函数MAIHN.C当中的。
最后加进去,再编译就OK了。
在此提供需要的人,如果用库函数时出现assert_failed定义问题,可像以上方法解决。

网友A:
STM8的ROM小,量产时可以考虑关闭这个功能以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的ROM小,量产时可以考虑关闭这个功能以省空间。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B:
看看2个工程的设置是否一样;
可能需要定义下,或者缺少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8的ROM小,量产时可以考虑关闭这个功能以省空间。

这本来就是一个断言,只在调试时使用,发布版就没有断言

网友D(2017-05-25):
引用 网友A:
STM8的ROM小,量产时可以考虑关闭这个功能以省空间。

你好,怎样才能关闭这个功能啊?
因为我看有些main.c使用了库函数,没有加最后这段语句也没有报错,但不知道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