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外接显示设备

楼主(2015-01-14):
新手提问

IMX6Q通过24位RGB信号转为VGA输出,采用ADV7125芯片。要调整其输出分辨率为1080p该修改哪些文件?

IMX6Q通过双通道LVDS外接液晶屏,输出输出分辨率为1080p又该修改哪些文件?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板子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板子是哪个型号的?

Rita你好,BSP是Android JB4.2.2_1.1.0-GA ,板子是北京明远智睿的核心板加自家的底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Rita你好,BSP是Android JB4.2.2_1.1.0-GA ,板子是北京明远智睿的核心板加自家的底板。 ...

楼主,你是用通过安装虚拟机的方式吗?
你安装完android BSP的开发环境, vmware tools 是否有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用通过安装虚拟机的方式吗?
你安装完android BSP的开发环境, vmware tools 是否有生效?  ...

是虚拟机,安装好后不能升级内核到3.13,不然就无效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虚拟机,安装好后不能升级内核到3.13,不然就无效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

你好,有研究出,是什么地方限制到VMware  Tools么?
我VMware  Tools重装多次,就是不成功。

楼主:
VMware  Tools里面patch文件夹有个文档,写明了不支持内核3.13的。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里面也有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