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dp官网开发板Ubuntu12.04不能nfs方式加载uImage

楼主(2015-01-14):
参考你说的那个nfs加载的文档了。但是没有成功。
调试信息的内容如下所示:

U-Boot 2009.08 (Nov 29 2013 - 12:30:53)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2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9
Temperature:   44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0b7d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264000000Hz
emi_slow clock: 132000000Hz
ddr clock     : 528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Q-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3012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4:9f:02:e2:cb
FEC0 [PRIME]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PHY indentify @ 0x1 = 0x004dd074
FEC: Link is Up 796d
Using FEC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92.168.1.101; our IP address is 192.168.1.110
Filename 'uImage'.
Load address: 0x10800000
Loading: *
TFTP error: 'File not found' (1)
Starting again

调试信息Filename 的uImage,启动一次后会变成乱码。
我的本机系统win7 。虚拟机为vmware player  linuxUbuntu 12.04.
如果本地网络和无线网络同时都开着,就不能正常上网了,uboot下也ping不通虚拟机的ip地址。
如果关了无线网络,uboot下可以ping通虚拟机。

除了参照你nfs加载文档外,参照了网上imx6在Ubuntu12.04下nfs配置参数等文档。就是不能正常加载。
nfs加载文档怎么会需要3根网线,就是开发板和电脑连接到路由器上就ok了吗。2根就ok了啊!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路由器也要接到网络里的。

楼主:
没明白,开发板和计算机(虚拟机的linux系统)设成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然后路由器也设置在这个网段内。开发板和计算机通过路由器连接,我这种方式连接,开发板是可以ping通计算机的。

1、我想了解找不到file的原因有哪些。因为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解决方法,实验了都不行。
2、如果我在计算机内部可以实现tftp传输文件。可以证明tftp功能是ok的吗?还是需要
虚拟机和另外一台计算机连接那样测试tftp功能?

网友B:
楼主参考一下:

ubuntu配置tftp
http://blog.csdn.net/zy799894671/article/details/7832688
http://www.cnblogs.com/geneil/archive/2011/11/24/2261653.html

ubuntu设置nfs
http://linux.chinaunix.net/techdoc/system/2009/02/06/1060861.shtml

注意:/etc/xinetd.d/tftp文件偶尔会被改写!!

ubuntu重启tftp服务,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etc/init.d/xinetd reload
/etc/init.d/xinetd restart
ubuntu重启nfs服务,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现在NFS可以启动了吗?参考我论坛中的文档,是可以启动的,我是一步步把步骤记录下来的。

楼主:
版主,我折腾了好久。发现按照您的方法确实不能加载image。后来搜到了一个帖子。飞思卡尔的《搭建 NFS 环境并从 NFS 启动开发板》错误
/tftpboot/rootfs/ *(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async)
这句红色字体是错误的,正确应该为
/home/ubuntu/ltib/rootfs *(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async)
/tftpboot *(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async)

我按照上边 的进行修改,参数也那那个设置,uImage就可以下载了。这个没搞清楚。

但是出现了下边的问题。我启动的log用附件上传上去。uImage启动有问题吗?这是我自己编译器的nfs加载的。
如方便可以发一份你的uImage试下吗。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折腾了好久。发现按照您的方法确实不能加载image。后来搜到了一个帖子。飞思卡尔的《搭建 NFS 环境 ...

楼主你好,我看了一下你板子的启动信息:
IP-Config:Gateway not on directly connected network
请问你路由器有接到网络中吗?还是你之前的连接方式?

楼主:
我是直接接的路由器。开发板和计算机都接在路由器上。
上次你说的3根网线,我不是太理解。还特意问您。怎么需要三根网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接的路由器。开发板和计算机都接在路由器上。
上次你说的3根网线,我不是太理解。还特意问您。怎么 ...

连接路由器到网络中就OK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折腾了好久。发现按照您的方法确实不能加载image。后来搜到了一个帖子。飞思卡尔的《搭建 NFS 环境 ...

楼主好,你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tftp文件夹的权限问题,修改为下面的那两句其实就是修改文件夹的一些属性。论坛的那个文档我刚刚看了下,只讲了NFS并没有讲tftp部分的。
另,虚拟机应该是桥接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多谢,现在是这种情况。我按照那个帖子修改后。已经可以tftp加载uImage了。uImage启动时报错了。所以怀疑是不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所以想版主贴一下一步一步设置的参数。另外我的虚拟机是桥接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