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ndflash文件系统

楼主(2015-01-14):
用的是GD32107C。
老板给了一个编译成库的文件系统,我把某帖子给的例程里面的驱动套到这个库的接口,对于那个例程里面用的小页驱动我改成了大页驱动,初步测试没问题。
之后调用头文件给的这个文献系统初始化函数。
/***********************************************************************
* efs_initialize
*
* Initialize the filesystem and mount the root filesystem.
*
* Returns 0 on success, otherwise returns an error code (does not set
* errno).
**********************************************************************/
int efs_initialize (void);
结果连main函数都没进去,直接在系统配置时钟的时候硬错误了。
考虑到工程相当混乱,请给一些经验方面的建议或者想法之类的就好,实际浏览文件的话太浪费时间了。
这是错误报告:

网友A:
晕,看不懂,话说,你GD32的时钟配置是多少的

楼主:
经过排查,发现问题出在某个static过大,编译之后大幅增加ZI-DATA。
但是按道理有0x40000的内存,不应该不够用啊?求教原因以及如何配置使得内存分配合理。
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情况:Program Size: Code=39384 RO-data=5460 RW-data=580 ZI-data=75572
这是出错的情况:Program Size: Code=39392 RO-data=5460 RW-data=580 ZI-data=144364

楼主:
刚刚复习了一下手册,发现和ZI-DATA相关的是SRAM,且大小是96k,我一直以为flash和sram是同一个东西,我真愚蠢

楼主:
还是搞不懂static,我在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定义会加到ZI-DATA上,在别的文件定义就不影响ZI-DATA大小,在别的文件定义再在main里面用指针指向也有影响,但是在别的文件的函数用指针指向就没有影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和编译器的设置有关了,这个应该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