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灯在5秒之后不闪?谢谢

楼主(2015-01-14):
为什么灯在5秒之后不闪?我想让灯亮五次之后,5秒之后继续闪五次。。。这样循环下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7;
sbit jum=P3^2;

uint x;
uchar n,num,m,a;

        void init()
        {
                num=0;
            led=0;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                EA=1;
//                EX0=1;
//                a=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m==0)
            {
                        if(num==10)
                    {
                                led=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if(num==20)
                    {
                                num=0;
                                led=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0;
                                n++;

                        }
                        if(n==5)
                        {
                                led=1;
                                TR0=0;
                                m=1;

                        }
                }
                else
                {
                        led=1;
                        TR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
                if(a==100)
                {
                    a=0;
                        m=0;
                }

        }

void main()
{
        init();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TR0=1;

        while(1)
    {

    }

}

网友A:
定时器停掉了.

网友B:
定时器被停止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停掉了.

定时器我又置1了~~在els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被停止计数

在else里的定时器我又置1了~~别的地方哪里有错?

网友C:
为什么总是在重装载定时器呢

这可不是好的习惯

网友C: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if(m==0)

这里的初始化为0了,每次判断都会为0,是何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else里的定时器我又置1了~~别的地方哪里有错?

定时器初值不需要多次装载,进中断装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0;

为0时闪,为1时是暂停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初值不需要多次装载,进中断装载就可以了

嗯,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0时闪,为1时是暂停5秒

每次进来都初始化为0了,还有可能为1吗,即使为1也被初始化为0了

网友D:
m用全局变量,或用静态变量st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m用全局变量,或用静态变量static

嗯,那staic怎么用?我是菜鸟,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进来都初始化为0了,还有可能为1吗,即使为1也被初始化为0了

好,谢谢您,明白了~~

网友E:
你的else语句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程序永远不会跳转过去
if(n==5)
                        {
                                led=1;
                                TR0=0;
                                m=1;

                        }
你的这个if语句把定时器关了,也就是说当执行完if(n==5)之后程序停留在while循环里,不会再进入中断子程序,这样说明白么

网友F:
LZ写得有点复杂了,变量m没必要,重复赋值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而且这应该是50ms的定时器吧,你让它计时到num==20时,也就是1s,再让n==5时,再改变LED,直接让num==100不就行了吗?而且你想让LED闪烁,可以用异或语句,LED ^= 1;之类的不是简单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else语句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程序永远不会跳转过去
if(n==5)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写得有点复杂了,变量m没必要,重复赋值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而且这应该是50m ...

num=20时要清0,要是num=100,led取余的话,灯也不能闪啊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我写的确实有点复杂

网友F:
引用 楼主:
num=20时要清0,要是num=100,led取余的话,灯也不能闪啊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我写的确实有点 ...

你可以定义一个延时函数delay,然后在定时器中断中定义变量flag标志位,以为每次5s,一种情况是闪的,另一个是灭的,有个标志位方便些。中断里面大概思路是这样写
                        if(num == 100)
                        {
                                num = 0;
                                flag = ~flag;
                                while(flag)
                                {
                                        led ^= 1;
                                        m++;
                                        delay();
                                        if(m == 5)
                                        {
                                            m = 0;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定义一个延时函数delay,然后在定时器中断中定义变量flag标志位,以为每次5s,一种情况是闪的,另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