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变频调速电机与用变频器转速能否达到4000rpm以上?????

楼主(2015-01-14):
变频调速电机与用变频器转速能否达到4000rpm以上?????如果不能怎么样才能让三相交流电机达到4000以上高转速???新手求教,谢谢了!!!

网友A:
4万的都有,4千小意思了,不过电机要特殊的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机达到4000以上, 这不算什么高转速~~~  :lol

只要变频器用大一挡,普通2极的三相交流电机都能达到4000以上~~~

俺有一个客户,要求转速达到12000转/分,那才算高转速呢,最近又要求转速达到15000转/分~~~  :lol

网友C:
只要你电机本身支持,那该没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电机本身支持,那该没啥问题;

用最普通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只是将变频器功率余量放大一挡,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超频到 400Hz 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最普通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只是将变频器功率余量放大一挡,一般的变频器都能超频到 400Hz 工作。 ...

要是变频器再怎么调,电机都达不到4000转;
是电机本身受限也没用啊;
至于变频器的,现在应该都没啥问题的;

小功率的变频器,代理拿货好像就200到300左右,用的英飞凌的管子;
(听一朋友说的,他那边做变频器,一个月也能卖几千台吧);
利润低,卖的多也没多少钱;
不像我同学,一年最好的时候,他一个人销售额能做8000W,现在受国产的冲击,特别是汇川,一年只能做到5000W了;
逐渐下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是变频器再怎么调,电机都达不到4000转;
是电机本身受限也没用啊;
至于变频器的,现在应该都没啥问题 ...

在50Hz时, 普通2极异步电机的转速最高可达到约3000转/分;只要变频器超频到67Hz,电机就能达到4000转/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50Hz时, 普通2极异步电机的转速最高可达到约3000转/分;只要变频器超频到67Hz,电机就能达到4000转/分 ...
当然大部分电机,普通电机都没问题;
你的前提是:电机本身可以达到4000转以上;
通过变频等一些方式实现;

网友D:
首先要电机本身能够达到4000r/mi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50Hz时, 普通2极异步电机的转速最高可达到约3000转/分;只要变频器超频到67Hz,电机就能达到4000转/分 ...

电机本身也有达不到4000的,及时变频器的超频上去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