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晕,是不是哪儿设置错了,在线DRC这么慢

楼主(2015-01-14):
altium designer 13 ,以前用着好好的,在线DRC,操作都很顺畅,今天不知道怎么的了,每次执行完一个操作,都要等着DRC检查完,以前根本看不到这个画面

哪位朋友救救急啊

网友A:
DRC先关闭 画完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先关闭 画完再执行

谢谢回复,你也是这种情况吗?确实关闭在线DRC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没有在线DRC的话布线的时候哪儿有问题不能当时就看出来

网友A:
这个就全凭眼睛了
所以我一般不用AD画图

楼主:
好像不是设置的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一样

网友B:
那是因为电脑卡了

网友B:
如果你操作熟练的画,建议先关闭一部分DRC,有些必要的还是不要关闭的好

网友C:
好解决。添加个新的pcb文件,复制过来。老的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解决。添加个新的pcb文件,复制过来。老的移除。

问题真的解决了,大神啊,非常感谢,是bug吗

网友D:
你出了个"0mil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出了个"0mil的线

没有啊,用DRC检查过

网友E:
完全是设置的问题。我遇到过。

这个规则可能存储在pcb文件或者project文件里。

网友E:
犯不着每次都 DRC。先按白线的指示布线,最后做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是设置的问题。我遇到过。

这个规则可能存储在pcb文件或者project文件里。

以后操作要小心了,到现在也不清楚哪儿设置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后操作要小心了,到现在也不清楚哪儿设置错了

关闭 DRC,还照样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真的解决了,大神啊,非常感谢,是bug吗

应该是bug,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闭 DRC,还照样卡?

关闭DRC就不卡了,没有在线DRC了,照wtyt的办法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