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VDT传感器输出怎么都不线性?

楼主(2015-01-14):
买了国内的几家产品,TD-2热膨胀传感器。输入用信号发生器3k左右的波形,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线性度很差啊。跟厂家联系,说就是这样的,郁闷!
0~35mm的量程,测试下来0~20mm线性,后面的就不对了

网友A:
只要稳定,可以自己校准啊。

网友A:
不管什么传感器,都有线性度问题,都要校准,只要稳定,都是好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传感器,都有线性度问题,都要校准,只要稳定,都是好的传感器。 ...

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