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并行总线怎么保证延迟一致?

楼主(2015-01-14):
在quartus里面怎么做约束能告诉quartus保证这几根线的信号要做到延迟一致?

实际情况是这样

reg [15:0] shift;
always @(posedge refclk10M)
begin
    shift <= {shift[14:0], trigger};
end
assign pin1 = shift[3];
assign pin2 = shift[5];

我用10M信号给进来之后,测量得到pin1,pin2沿之间差异并不是200ns。而是198ns。因此想补偿这个差异。时间用频率计和示波器都确认过确实是198ns。测试的时候都用的同一个10M作为参考。

网友A:
2ns很小的啊,换个管脚,重新编译一次都可能变啊。这个已经很难控制了

网友B:
Xilinx的FPGA中有iodelay模块,Altera应该也有类似的模块。

网友C:
IO的延迟补进也做不懂198ps的延迟差,建议固定位置后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的延迟补进也做不懂198ps的延迟差,建议固定位置后在修改

现在是差2ns。这个能搞定么

网友D:
assign {pin1,pin2} = {shift[3],shift[5]};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