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原理图中有多个模拟地,不知道有没有必要,或者如何处理

楼主:
如上图,我外部引入24V,有个GND24V的模拟参考地,同时,经过两个不同的DC-DC电源模块分别又有两个不同的
模拟参考地GND5V,和GND,不知道这些参考地是不是多余的,或者如果这些模拟参考地都不是多余的,我应该如何处理,
分别用0欧的电阻连接到一起吗?
我是电路设计方面的新手,麻烦大家多多指教了。

网友A(2015-01-14):
模拟地与数字地应该分开,这个应该无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地与数字地应该分开,这个应该无大碍

我可以把所有的模拟地统一取成GND这一个标号吗?

网友B:
EX24VGND,GND24V,GND5V是同一个网络,你用不同的网络名,在PCB中只会有一个相同的网络名。GND5V与前级电源是隔离的,通过电源模块,一般用于通讯电源供电。隔离的作用是当前级仪表损坏时,对后面的电路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24VGND,GND24V,GND5V是同一个网络,你用不同的网络名,在PCB中只会有一个相同的网络名。GND5V与前级电源 ...

谢谢你 你的回答正是我所想但是又不敢确定的,谢谢啦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是多组隔离的电源不?

网友D:
都用0欧电阻隔开吧;
实现单点接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这是多组隔离的电源不?

我是新手 也不知道多组隔离电源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金升阳的24V-5V电源模块,一个是LM2596S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0欧电阻隔开吧;
实现单点接地的效果;

请问是需要将EXGND、GND24V、GND5V、GND这4个网络标号分别都用0欧电阻隔开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也不知道多组隔离电源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金升阳的24V-5V电源模块,一个是LM2596S电源模块。 ...

哦,如果模块不是隔离型的,那所有的GND___都是一个地。。。。汇至一点(电源接入点、滤波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如果模块不是隔离型的,那所有的GND___都是一个地。。。。汇至一点(电源接入点、滤波电容上) ...

哦 谢谢了 差不多懂了,那个金升阳的好像是隔离型的,而LM2596S的貌似不是隔离的,这样我只用把这两个模拟地通过0欧电阻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需要将EXGND、GND24V、GND5V、GND这4个网络标号分别都用0欧电阻隔开吗? ...

可以,最终实现单点接地的效果;
地线打架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最终实现单点接地的效果;
地线打架就不好了;

正在学习你那篇关于LM2596S使用的帖子,自己上面的电路中就用到了这款芯片,就是觉得470uf/50v的电容太占空间了 能不能换成小一点的呢?

网友E:
非隔离的电源模块,就是一个地。

网友F:
首先明确EXGND、GND24V、GND、GND5V,哪几个地是一起的,连错了,板子就废了。
显然EXGND、GND24V、GND为同一个地,后一个为隔离电源的地。
至于电路图中标成什么样无所谓,用线连接到一起,标几个网络标号最终转为PCB时,也只有一个网络标号。
对于线没有连接到一起的,相同的网络标号代表线连接到一起。

网友F:
还有为了直观,没必要把电路图中相同的地,统一成一个标号,像7楼版主所说,通过电阻或者电感单点接到一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明确EXGND、GND24V、GND、GND5V,哪几个地是一起的,连错了,板子就废了。
显然EXGND、GND24V、GND为同 ...

谢谢了 受教了 你真棒: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