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128GA006 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14):
PIC24FJ128GA006 快钟使用 FRC,PLL 4倍频,慢钟使用外接晶振32768,在配置
_CONFIG2(IESO_ON & FNOSC_FRCPLL & FCKSM_CSECME & OSCIOFNC_ON & POSCMOD_NONE) 后,
发现 CLKDIV = 0x3100, 快钟频率只有500k, 在设置CLKDIV = 0 后,频率快了一倍,但是程序里CNT中断没有了,请问下倍频CLKDIV具体是怎么设置的, 用了下面一段测试代码,发现频率不对,

        CLKDIV = 0x000;;
        clockSwitch(NOSC_FRCPLL);
        _TRISD4 = 0;
        _LATD4 = 1;

        while(1)
           {
                _LATD4 ^= 1;
        }

楼主:
OSCCON = 0x1120; CLKDIV = 0x0; 这个配置应该是使用了FRC 8M,4倍频后32M才对啊,实际测试的才只有1M,请哪位有做过的朋友帮我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2016-03-28):
朋友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能告知如何解决这个PLL的么,我的问题在https://bbs.21ic.com/icview-1445084-1-1.html

网友B:
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