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过压保护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1-14):
学习过压保护电路的时候,在网上找资料看到的一张图片,请问这个电路稳压管D1、D2的作用是什么?
三极管是缓冲作用吗?
限压值怎么算。。。

网友A:
VD2。。。。。似乎是没有用的。

网友A:
D1的作用:VCC_IN大于28V,Q1导通,Q2关断,输出切断。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20V<VCC_IN<28V时,Q2栅极有被破坏的危险。

网友B:
VD2 应该是跨在GS两端的15V稳压管···

网友C:
D1、D2保护作用,过压时,Q1关断Q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20V

要求VCC_IN<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D2保护作用,过压时,Q1关断Q2.

谢谢,看了楼上几位回复的我大致理解了,D1就是输入电压超过28V导通,那么R4就会有电流流过,从而三极管Q1导通,关断Q2,D2是保护mos管的还是保护三极管Q1的呢?R2/R3不是已经分压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楼上几位回复的我大致理解了,D1就是输入电压超过28V导通,那么R4就会有电流流过,从而三极管Q ...

不是这样简单理解,具体情况要看实际的板子。D2不起稳压作用是肯定的,是一个可变电阻。D1在这里也不起稳压作用,也是一个可变电阻。这个电路还要求VCC_IN<20V,否则不可靠。

网友D:
D2应该并在Q2的G-S极,功能是高于28V关断后级的供电。

网友E:
稳压作用,

Q1BE极有0.7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