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测k型热电偶温度

楼主(2015-01-14):
k型热电偶温度范围0-1000度呢?我需要测温度2-50度。
之前用max6675,电路和程序都是调好的,并且也好使。但现在发现低温时候,最低就到5度,放了很久也低不下去了。但实际水的温度已经达到0度了。
我联系了k热电偶的厂家,他们测试放到冰箱里面。最低是能达到1度甚至0度,他是用一个表测得热电偶的。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刚做的K型热电偶测量板。
我用了两个芯片,一个是ADI的AD8497、另一个是美信的MA6675。对比了一下,ADI的AD8497在精度上要比MAX6675高,因为MAX6675是SPI读取,12位,所以精度在4×0.5℃(2℃)以上。
我的实测结果是,MAX6675误差较大,偏高,需要添加软件修正算法才行。
AD8497的0~20℃有偏差,偏差从0~20℃逐渐减小(添加软件算法修正后,效果明显),在高温测量上效果很好,精度高。而且是模拟输出,所以转换速率也很高。
MAX6675的转换速率在0.2S左右,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刚做的K型热电偶测量板。
我用了两个芯片,一个是ADI的AD8497、另一个是美信的MA6675。对比了一 ...

主要是max6675,电路简单,spi结果后*0.25就是温度,处理也简单。同时我要求的精度也不高。现在在1-2度左右跳动的,温度也不大。但你说的转换速率有点慢0.2s,后来我在提高总线时钟的时候也发现这个了,改为每隔一段时候读一次了。
但你说我的问题呢?为啥最低只能读到4.7度,5度的样子。得不到更低的结果了呢?怎么回事呢?
k型的是0-1100度的,为啥得不到0度呢。水都快结冰了。温度大概0度1度的样子,但测试结果还是5度。怎么回事呢?我咨询了热电偶的厂家,他们拿热电偶温度仪测冰箱温度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1796&epclose=1

网址打不开无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刚做的K型热电偶测量板。
我用了两个芯片,一个是ADI的AD8497、另一个是美信的MA6675。对比了一 ...

我找资料发现个MAX31855,感觉跟6675一样的。但手册介绍不止测k型的还可以测比他温度高的型号的。你看看怎么回事,什么区别

ad7792和ad8497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资料发现个MAX31855,感觉跟6675一样的。但手册介绍不止测k型的还可以测比他温度高的型号的。你看看怎 ...

至于为什么0℃的冰水混合物采集的结果总不是0℃,而是高于0℃,如4℃、5℃。而且可能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所测试的结果还在变化。我当时调试的总结认为有两大因素影响到了检测结果:
① 环境温度的影响。 MAX6675和AD849x系列芯片内部都有环境温度补偿功效。你仔细看热电偶的电势采集,需要冷端的温度在标准的0℃的。芯片的补偿在温度高的时候效果还很好,检测低温的时候有误差。这个是实测的结果。
② 热电偶的因素。热电偶本身也存在一定输出误差,冰水混合物下,实测热电偶两端电动势,对照K型热电偶的手册,总是不对。
相交以上两因素,个人认为环境补偿的影响较大,所以在编写软件的时候应做好修正。

关于AD849x的还有一个问题,我也请教过ADI的官方,他们也不能给我很好的解释,比较含糊。就是供电电压的问题,AD849x的手册里有说单电源供电时,其基准输出电压就是25mV左右,因此5摄氏度偏差也就不稀奇了。但是我用双电源供电也依然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很好的反驳了这一点,后来查到了热电偶上面。
总结归纳了一下,发现①和②的结合因素影响很大。
所以软件算法的修正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为什么0℃的冰水混合物采集的结果总不是0℃,而是高于0℃,如4℃、5℃。而且可能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 ...

我不知道怎么知道用热电偶测电势差。
所以不知道是热电偶本身质量问题,还是6675芯片的问题。热电偶厂家测试说能测到0度,但我没有测过,不知道怎么测电势差查表?若是芯片方面问题恐怕是解决不了的。
不论谁的问题通过软件修正应该都能尽量做好。但不知道是低温(比如低于10度)误差就开始产生了,以至于最低是5度。还是只是低于5度的温度测不出来。我感觉是后者。你有结果吗?

最后问个题外一点,但也是相关的问题:
求个pt100的原理图,pt100是线性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知道用热电偶测电势差。
所以不知道是热电偶本身质量问题,还是6675芯片的问题。热电偶厂家测 ...

这个高温还好点,低温的话因为我不好模拟,所以也只能大致的测试。
至于多少度会有偏差,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
我的AD849x的修正温度是按照斜率修正的,我发个图上来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样吗 最低到6度  要修正到0度,误差更大

网友A:
我上面的图形,误差是渐变的,不是一下变那么大。
不过0℃时候的误差较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横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为啥温度越低误差越大?
因为热电偶测温有个条件,就是冷端温度要为0,不是零的话就引入误差,需要冷端补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横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

纵坐标是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温度越低误差越大?
因为热电偶测温有个条件,就是冷端温度要为0,不是零的话就引入误差,需要冷端补偿 ...

本身6675芯片就带冷端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一天发现了。我有2快电路板。
1是两路max6675的,这快板子较大,温度都能测到2度。2-15度误差基本一度还是可以了。应该说没有问题。
2是一路max6675的,这块板子较小,温度就只能测到5度,再低不了了。可能是这块板子的问题。但电路方面都是照抄的呀?一位就是这块6675离整流桥以及电源模块近一些,各种芯片摸上去基本不热呀。能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A:
我的一个板子上做了5路,5路中2路接近,3路接近。这两个又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板子上做了5路,5路中2路接近,3路接近。这两个又不一样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好像就是电路的问题?好使的哪路换成不好使的那路的热电偶也是好使的。但不好使的那路换成好使那路的热电偶依然不好使。
但电路都是复制的呀?

误差1-2度都能接受。现在是低温不好使呀,也就是低不到5度以下。明明都有点冰碴了。但第1中那个稍微大的板子,上面的2路都好使,都能测到2度。这个单路的板子死活最低5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身6675芯片就带冷端补偿吧

那个芯片我不懂,没用过,只用过op测量电路。
想知道是不是冷端补偿的原因,把测温端和补偿端都搁0度能操作吗?
或者数字式的可以读出冷端的温度吗?正常吗?
热电偶本身的一致性其实是非常好的,只要材料达标很可靠的。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软件修正下。
另外,你可以把各路芯片互换一下,看看是芯片原因还是PCB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软件修正下。
另外,你可以把各路芯片互换一下,看看是芯片原因还是PCB原因。 ...

我发现一些东西。
2路的板子能测到低温,正常准确。板子上接有一块5v1a的触摸屏,若把这个屏幕拿掉,则温度就会从4度升到7度。(更夸张)

1路的板子测不到低温,最低5度。板子接的是240128点阵液晶。电流小的多。则实际4度,测得5度并且再低也低不过5度了。

还是电源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max6675
看了手册说对电源耦合噪声敏感,这是什么意思呢?加一个0.1uf的电容,也加了呀。5v供电,还要怎么样呀。怎么接一个功率大些的液晶后正确,接小一些,或者不接温度就高几度呢?怎么办呀

网友C:
都是有钱人,用专门的芯片。
0-50度,用NTC也很好呀,精度也很高的,起码没有冷端补偿这个误差。

网友C:
我给你提个醒,热电偶是绝缘型的吗?
自己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测试一下主板热电偶输入的电压。
如果是多路的传感器,注意互相绝缘,如果是非绝缘的热电偶,注意外壳屏蔽层不要接主板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提个醒,热电偶是绝缘型的吗?
自己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测试一下主板热电偶输入的电压。
如果是多路的 ...

测人体用的ntc热敏电阻。准确,但要标定,也麻烦。
这个用来测水箱的,用这个可能更好一些,要求精度不高也方面,还不是不需要激励电流么。如图探针的可以浸入液体

什么是绝缘型呢?供电就是5v,拿示波器看过。感觉不是热电偶的事情。还是跟max6675的电源有关系

网友C:
你还没有理解绝缘型的含义,就是热电偶的外边的屏蔽层、感温头外壳,是否和传感器的2根信号线绝缘。
其实你完全可以去掉热电偶,在MAX6675的输入加入一个直流毫伏信号,来检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一些东西。
2路的板子能测到低温,正常准确。板子上接有一块5v1a的触摸屏,若把这个屏幕拿掉,则温 ...

我的板卡,芯片前端都是4.7uF的钽电容滤波。
你现在还不能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得用示波器看看电源上是否有纹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有理解绝缘型的含义,就是热电偶的外边的屏蔽层、感温头外壳,是否和传感器的2根信号线绝缘。
其实你 ...

这位兄弟说的情况我试过。
去掉热电偶,采用过程万用表,输出电平信号(信号很小,在0.7还是0.07uV左右,记不清了),和热电偶的值差不多。
所以我上面说的,主要还是芯片自身的温度补偿问题所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说的情况我试过。
去掉热电偶,采用过程万用表,输出电平信号(信号很小,在0.7还是0.07uV左右, ...

我很好奇,如果冷端温度是20度,测量点温度是0度,不知道你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少毫伏?是正的还是负的?

网友B:
热电偶的冷端与要和温度补偿网络尽量靠近,这样补偿效果最好,芯片也应该远离热源。

网友D:
冷端温度补偿没做好。

网友D:
你要把芯片和冷端做在一个温度场。你能拆一个成熟的温度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如果冷端温度是20度,测量点温度是0度,不知道你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少毫伏?是正的还是负的? ...

我的测试信号时以+对-端,对应关系是:正~负,对应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有理解绝缘型的含义,就是热电偶的外边的屏蔽层、感温头外壳,是否和传感器的2根信号线绝缘。
其实你 ...

绝缘应该是做到的,这个应该是本身热电偶工艺的事情吧。
还没有听过过程万用表,不知道怎么输入一个毫伏信号。

网友C:
建议你还是采用PT100或者NTC好了,热电偶,冷端补偿的设计要求很高的,而且MAX6675的指标也不好,冷端补偿的误差有3度。随便一个NTC,不用任何补偿,只要用电阻箱高中低三点校准一下,都比这个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如果冷端温度是20度,测量点温度是0度,不知道你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少毫伏?是正的还是负的? ...

我不知道冷端20度时候所测温度什么情况。
只是6675手册介绍-20-85冷端补偿啊,意思是他会自动处理吧。谁知道呢。反正就是芯片+-引脚接k型热电偶的2跟导线。spi读出12位温度数值。在乘以0.25就是温度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芯片和冷端做在一个温度场。你能拆一个成熟的温度表看看就知道了。 ...

不清楚你说的。冷端补偿是6675所带的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弟说的情况我试过。
去掉热电偶,采用过程万用表,输出电平信号(信号很小,在0.7还是0.07uV左右, ...

版主啊,帮我看看,怎么先确诊问题在那里吧。
反正我感觉电路和程序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简单的,根据手册看好几遍了。

可能是pcb,电源,还是什么问题呢,怎么确诊呢。
开始:以为是电源,换了电压器,试过开关电压,感觉不明显。
后来:
2路的板子能测到低温,正常准确。板子上接有一块5v1a的触摸屏,若把这个屏幕拿掉,则温度就会从4度升到7度。(并且测试发现接液晶的温度值是对的,跟水银温度计对比)
1路的板子测不到低温,最低5度。板子接的是240128点阵液晶。电流小的多。则实际4度,测得5度并且再低也低不过5度了。
这就更奇怪了,都不知道我那2路是不是也不行呀,不应该和液晶有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还是采用PT100或者NTC好了,热电偶,冷端补偿的设计要求很高的,而且MAX6675的指标也不好,冷端补偿 ...

现在已经到了后期,不太好改了。pt100我没有用过,不知道电路图,除非有现成的,要不还要时间去调试。ntc用来测人体了,不想测水箱了。再有ntc出厂前标定很麻烦。你说的电阻箱高中低校正是什么意思。说说看。温度和阻值非线性,我每隔10度做一个斜率了,就要分成好多段,校正麻烦很,用电位器调整到0.10.20.30.40.50等温度阻值去标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冷端20度时候所测温度什么情况。
只是6675手册介绍-20-85冷端补偿啊,意思是他会自动处理吧。谁 ...

冷端补偿有很多讲究的呀,比如热电偶的接线柱子,要靠近芯片,芯片旁边不能有热源,这样,芯片的温度和冷端的温度才比较接近。同样,为了准确,接线柱子和芯片之间的走线最好粗一些,芯片和其它地方走线细一些。总之,自己考虑了。旁边稍微有热源,冷端就不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到了后期,不太好改了。pt100我没有用过,不知道电路图,除非有现成的,要不还要时间去调试。ntc ...

NTC线性的表格,可以分很多段,10度太大了,2度差不多,其实NTC出厂时,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不信你买100个,在不同环境下测试阻值,误差很小的。你只要校准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端补偿有很多讲究的呀,比如热电偶的接线柱子,要靠近芯片,芯片旁边不能有热源,这样,芯片的温度和冷 ...

接线柱靠近芯片,没有热源,t-大面积接地也都做了啊。
芯片和其它地方走线细一些,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线性的表格,可以分很多段,10度太大了,2度差不多,其实NTC出厂时,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不信你买100个 ...

分2度一段除非要保证ntc的一致性和,电路的一致性才行啊。要不校正太麻烦了。
我也是接别人的工程做的,10度一个段,每个产品出厂校正,现在感觉还挺准确的。没有测试过2度一段的。但我测试时候发现10度一段的话,结果的一致性很不好。感觉跟电路电阻电容什么的都有关系吧。用的也都是1%精度的。我问过2个前辈都出要每个出厂前要校正才能准确。

大哥你帮我回答下41楼的问题吧。为啥好使的2路热电偶的那个板子,不接触摸屏时候温度就不准了呢,高了2.3度。情况和我1路热电偶的板子基本类似。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样看来好像又不是电源干扰或者冷端补偿的问题了。程序方面,我吧其他的都屏蔽掉了,只就读取spi6675的结果转换成温度数值了。

网友A:
我之前和你说的,把芯片拆了互换一下,有没有试过?

网友A:
楼主把你的PCB图和实物图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A:
我刚测试了下我的板子,相互之间误差还是很小,在0.5℃左右。当然已经经过修正了。
批量的话,我也无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测试了下我的板子,相互之间误差还是很小,在0.5℃左右。当然已经经过修正了。
批量的话,我也无法保证 ...

再次先谢谢版主了,看你这么耐心,我看我的问题就有办法了。
换芯片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先谢谢版主了,看你这么耐心,我看我的问题就有办法了。
换芯片试过了,没有用。 ...

你是怎么换芯片的呢?
我的意思是你的板子上假设有4路温度采集芯片,其中有两路不一样。采集冰水混合物时,第一路芯片A时5℃,第二路芯片B是2℃。
你把芯片A和B互换一下,看看换完后,第一、第二路的采集冰水混合物的温度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换芯片的呢?
我的意思是你的板子上假设有4路温度采集芯片,其中有两路不一样。采集冰水混合物时 ...

上图2路热电偶的板子在接液晶时候  温度都是正确吧。
下图1路热电偶的板子             温度不对。(低温不对)

我把上路的一个6675拆下来焊下图1路热电偶的板子上测试,依然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2路热电偶的板子在接液晶时候  温度都是正确吧。
下图1路热电偶的板子             温度不对。(低温 ...

这两块板子的布局区别不大啊。如果你将2路的其中一路焊接到1路的板卡上面,仍然不对,那就应该找找你的板子原因了。
另外你的热电偶是同一个热电偶嘛?
测试比较,必须在所有相同的条件下,改变其中一个条件,才能找出问题所在,找到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块板子的布局区别不大啊。如果你将2路的其中一路焊接到1路的板卡上面,仍然不对,那就应该找找你的板 ...

互换热电偶,互插对方的水箱都测试过了。
现在实验结论就是,
一、2路热电偶的板子,在有触摸液晶的情况下温度是正确的,跟水银温度计对比。但若把液晶拔掉,所测所有温度值都高2-4度。
二、1路的板子,低温一直地不下去。若用仿真器供电,则温度能低下来了。

其实两块板子情况类似。因为2路板子连的触摸屏的电流1a,1路板子的液晶是普通的点阵

楼主:
引用 楼主:
互换热电偶,互插对方的水箱都测试过了。
现在实验结论就是,
一、2路热电偶的板子,在有触摸液晶的情况 ...

现在测试1路的板子温度值 都是偏高的,都是不准确的。不论用电压器或者仿真器供电。只是用变压器的温度比仿真器的温度还高2.3度

网友C:
如果你只采集0-50度范围,NTC的话,只要校准0、25、50这3点就可以了,其它点靠多段线性插值算法计算就可以了,精度很高的。当然NTC要选择精度高的。2度,并非让你每2度校准一下,而是分段插值计算的时候每2度一个步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互换热电偶,互插对方的水箱都测试过了。
现在实验结论就是,
一、2路热电偶的板子,在有触摸液晶的情况 ...

2路的板子,MAX6675旁边没有热源。
1路的板子,MAX6675旁边有发热的开关电源,你自己想想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路的板子,MAX6675旁边没有热源。
1路的板子,MAX6675旁边有发热的开关电源,你自己想想就知道原因了。 ...

恩左边的那几路就是ntc的,无非是分段处理
如果是电源影响就重新画板子就行了。

但现在2路的板子,在接有触摸屏的情况要不接触摸屏温度高3度多,又是怎么回事呢?接的时候温度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左边的那几路就是ntc的,无非是分段处理
如果是电源影响就重新画板子就行了。

楼主,我找到一份关于MAX6675的介绍资料,Datasheet,你看看呢。上面说明的几点,我觉得正好和你的板子相符合。
下一版的话,可以好好参考!

网友C:
至于触摸屏的影响,我们无法给出建议。这需要看具体的安装,需要排查。比如是否一插上就温度突变,还是缓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找到一份关于MAX6675的介绍资料,Datasheet,你看看呢。上面说明的几点,我觉得正好和你的板子相符 ...

这个手册我早就看到了,但有的地方不理解或者不够深刻。我一一说说你看看。
一、上册说的情况都是针对我我那个1路的板子。若是这些方面做的不够可以从新画图
2.2芯片远离热源。可以做到,但原来在整流桥附近,摸起来一点不发热。
2.3大面积接地。  真个板子正反面都是gnd铺铜的。
2.4噪声敏感。    我不明白什么叫电源耦合噪声。但也在芯片附近加了0.1uf的电容了。
2.5提高精度。    这里面介绍的多与热电偶本身的制造工艺有关系。热电偶基本都用延长线加屏蔽线的。探头里           面也基本都是氧化镁填充,外形细长的可以随意的弯曲。

二、2路的板子。
正常接触摸屏的情况温度是对的。但把触摸屏拔掉,温度就高了3度多。怎么回事呢?其他程序我都注释了,只是读max6675。       示波器也看不出多大问题,电压前后是5.019v   5.043v
             1路的电压仿真器供电和变压器供电前后仿真器4.193v   变压器4.993v
这个问题不能用手册说的那些解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我早就看到了,但有的地方不理解或者不够深刻。我一一说说你看看。
一、上册说的情况都是针对我 ...

一、
1、芯片远离热源是一方面。另外芯片的采集口、通讯口、电源和地,这里不建议使用大面积的电源和地。
5V电源可以通过4.7uF、0.1uF的电容滤波后给MAX6675供电,电容靠近芯片。MAX6675的地可以手动割一段到整个板卡的地上(割铜,每个人对于PCB布线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意思就是单点,但是也不用太细)
2、噪声敏感:芯片附近如果有热辐射的芯片也会干扰MAX6675。当然电磁干扰应该也会影响MAX6675。
3、MAX6675的负端你有没有接地,这个引脚接地用于开路检测。

二、2路的板子我也不清楚你的情况呢。不过应该离不开5V电源、噪声干扰(热、电磁、串扰等)这两方面的因素吧。

有个问题,你的接口是什么样的?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触摸屏的影响,我们无法给出建议。这需要看具体的安装,需要排查。比如是否一插上就温度突变,还是缓变 ...

芯片温度真的对结果有很大影响。刚才我用手摸着芯片。温度结果很快飙升2.3度。看来电源模多少都会发热,肯定对他有影响。
那这芯片也太脆弱了。怎么能一直让他保持凉快呢。板子都放在机器里面的,久了不通风温度不是要升高

网友C:
主板上,整流桥和芯片,温度变化几度,你用手能摸出差别吗?
所以,还是先理解了,再严格按照要求设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温度真的对结果有很大影响。刚才我用手摸着芯片。温度结果很快飙升2.3度。看来电源模多少都会发热, ...

所以,你真的不理解冷端补偿的含义。
实际冷端是热电偶的接线柱子,但是现在是芯片,你必须保证芯片和接线柱子的温差足够小。方法,就是设计要求里提到的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1、芯片远离热源是一方面。另外芯片的采集口、通讯口、电源和地,这里不建议使用大面积的电源和地。 ...

刚才我用手摸下6675,温度很快的飙升3度多。看来影响很大。
手动分割地是什么意思。6675的地不跟其他的地一起铺铜吗?单独铺铜?然后跟谁的gnd连起来呢?

接口不就是spi吗?我是模拟的spi时序读取12位ad结果

网友A:
手能感应MAX6675升了3度多?
我是担心电源部分发热,热量通过地快速传导至MAX6675。
所以呢,远离发热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防止MAX6675附近的地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真的不理解冷端补偿的含义。
实际冷端是热电偶的接线柱子,但是现在是芯片,你必须保证芯片和接 ...

哪里是冷端吗,绿色线和芯片的t-连接处是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能感应MAX6675升了3度多?
我是担心电源部分发热,热量通过地快速传导至MAX6675。
所以呢,远离发 ...

楼上的原理图差了一点。要把u6上高一格.

不是手感觉芯片升高3度。而是我用手摸芯片时候。热电偶所测温度结果很快飙升3度。
那怎么处理呢?t-不要跟gnd连接一起吗?弄一块死铜吗?手册说t-要接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原理图差了一点。要把u6上高一格.

不是手感觉芯片升高3度。而是我用手摸芯片时候。热电偶所测温度 ...

如果要检测开路的话,T-要和GND连在一起。否则无所谓的。
另外你的冷端认知还是去看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那5路连接器是铜质的吧  叫什么名字呢。有封装吗?有小点的吗?连接器铜质的能减小误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那5路连接器是铜质的吧  叫什么名字呢。有封装吗?有小点的吗?连接器铜质的能减小误差吧? ...

我这个是热电偶的PCB插座,网上有的卖的。

网友D:
6675所带的冷端补偿你没放到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热电偶的PCB插座,网上有的卖的。

这个东西也太大了。有小点的吗?用普通的非铜质连接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75所带的冷端补偿你没放到冷端。

怎么放到冷端?
冷端不是封装在探头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也太大了。有小点的吗?用普通的非铜质连接器可以吗

没有小的。这个插座有防呆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小的。这个插座有防呆设计的。

你看看我把6675的gnd跟主板其他地方隔开,然后只留一处连接,或者0欧电阻。有用吗?听说6675的gnd上不要有大电流流过,板子其他gnd大面积铺铜的散热量也不要通过铺铜传到这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把6675的gnd跟主板其他地方隔开,然后只留一处连接,或者0欧电阻。有用吗?听说6675的gnd上不要 ...

这样做是可行的。
另外建议-IN 和+IN端的走线尽量粗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放到冷端?
冷端不是封装在探头里面吗

热端在探头里,冷端在芯片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是可行的。
另外建议-IN 和+IN端的走线尽量粗一些。

al-和ch+怎么都是空的,从下面走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端在探头里,冷端在芯片里。

那冷端的温度肯定高于室温啊。就是芯片的温度。手册说-20-85都能补偿呢。

楼主:
求个pt100 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和ch+怎么都是空的,从下面走的线吗?

是的,我放在下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个pt100 原理图

PT100没什么复杂的,做个差分电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放在下面的

:L那你发过来我也看不见多宽的线嘛。我用的3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没什么复杂的,做个差分电桥即可。

硬件很差,不会自己搭。有了问题找不出来。除非按照手册典型电路图。
所以给发个啊。百度不是有3种接法吗。哪个好,来个图我照做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发过来我也看不见多宽的线嘛。我用的30mil

呵呵。因板子的空间而已。就和学车一样,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加速加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71713-1-1.html
这个是上面电路的仿真。

电路清晰的。rs就是接pt100吧?最后边就是接单片机ad引脚吧?这是2线接法吗?

你在看看我网上找的图片。听说多用3线接法。3线接法还要调整vr1的阻值调整到4.096v吗?那多麻烦
资料:http://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891-1-1.html

网友A:
我给你的电路就是典型电路,按照这个电路去做,没有问题的。
适用于PT100两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画了快板子害死不行。实在是弄不了。想软件修正下算了。
你是怎么算法修正的?纵坐标是温度,横坐标什么?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我之前传的波形,纵坐标是温度,横坐标是点。
一共两条曲线,一条是理论曲线,另一条是实际曲线。实际曲线逐渐逼近理论曲线。通过绘图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用的是y=kx+b。实际可能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试试二阶或者多阶,精度可能更好点。

网友A:
当然,如果MAX6675所有温度范围都差2°的话,那么直接减去2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MAX6675所有温度范围都差2°的话,那么直接减去2度即可。

我不想搞的他  搞不明白。新的2块板子都是一样的规律30多度高2度;15度高3度;5度高4度。大概这样一个趋势。我就软件修正下算了。
y=kx+b。2个曲线的k不同啊,b就是他们差值啊

(原来2路的板子我说温度正确的那个。把他附近的触摸屏断开后,温度就好34度。我估计只是液晶电流大把温度结果拉下来了,恰好准确了,所以新板子我把触摸屏远离后就不“准确”了)

网友A:
你看下我的曲线,我的曲线是理论和实际值之间的差值逐渐变小,并且终点是两者之间的误差可以承受,或者忽略不计。
这样可以求得实际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式,然后反求一下,即成了修正后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我的曲线,我的曲线是理论和实际值之间的差值逐渐变小,并且终点是两者之间的误差可以承受,或者忽略 ...

网友A:
修正值:T修;实测值:T实;0℃时的偏差值:T0;截止点(此时温度误差可承受,或者忽略不计):T截
T修=T截x(T实-T0)/(T截-T0)

我这个不一定适用于你的电路哦,你根据你的实际电路再演算。最好能有试验的实测值,然后绘图辅助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清晰的。rs就是接pt100吧?最后边就是接单片机ad引脚吧?这是2线接法吗?

你在看看我网上找的图片。 ...

我现在可能需要温度探头的导线长度3m。热电偶估计就不行了吧。
pt100导线长的话是不是也要用三线的呢?你推荐的那个2线的电路呢?你看看我网上看到的三线电路都有调0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71713-1-1.html
这个是上面电路的仿真。

你看看这个ad7792,http://www.analog.com/zh/analog-to-digital-converters/ad-converters/ad7792/products/product.html#product-documentation

一个ad转换芯片,可以接pt100和热电偶的。这个是不是和6675一个功能啊?导线3米长能行吗?还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呢,好像也是spi读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ad7792,http://www.analog.com/zh/analog-to-digital-converters/ad-converters/ad7792/produ ...

用这个是可行的。此芯片为ADI公司的AD转换芯片。内部自带模数转换和横流源功能。
可以参考官方的典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能需要温度探头的导线长度3m。热电偶估计就不行了吧。
pt100导线长的话是不是也要用三线的呢?你 ...

目前我这边使用的多是两线的。
你说的三线的是存在的,你可以借鉴三线的采集电路。

网友E(2020-01-08):
来得太迟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2-19):
我这边有个案子用31855级链测温温控模块需要代开发,有酬谢,哪位大咖可以熟练开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来得太迟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你对MAX81355了解吗 有开发经验不?

网友F(2020-07-06):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MAX6675关键特性】
冷端温度补偿
12位、0.25°C分辨率
可读取温度达0°C至+1024°C,
热电偶在0°C至+700°C温度范围内精度为8 LSB。
简单的SPI兼容串行接口
热电偶开路检测
MAX6675采用小尺寸、8引脚SO封装
应用
电器设备
HVAC
工业

【MAX31856关键特性】
提供高精度热电偶温度读数
包括8种热电偶的自动线性度修正
±0.15%(最大值,-20°C至+85°C)热电偶满幅和线性度误差
19位、0.0078125°C热电偶温度分辨率
内置冷端补偿,将系统元件数量降至最少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达0.0078125°C,
允许读取-210°C 至+1800°C以及低至 (取决于热电偶类型)的温度读数
±0.7°C(最大值,-20°C至+85°C)冷端补偿精度
±45V输入保护,系统性能可靠
简化系统故障管理和诊断
检测热电偶开路
过温和欠温故障检测
50Hz/60Hz噪声抑制滤波,提高系统性能
14引脚TSSOP封装

【MAX31865关键特性】
简便的RTD铂电阻至数字转换器
支持100Ω至1kΩ(0°C时)铂电阻RTD (PT100至PT1000)
兼容2线、3线和4线传感器连接
spi兼容接口
20引脚TQFN和SSOP封装
高精度设计方便满足误差预算
15位ADC分辨率;标称温度分辨率为0.03125°C (随RTD的非线性变化)
整个工作条件下,总精度保持在最高0.5°C (0.05%满量程)
全差分VREF输入
转换时间:21ms (最大值)
集成故障检测提高系统可靠性
±45V输入保护
故障检测(RTD开路、RTD短路到量程范围以外的电压或RTD元件短路)
·

【DS18B20关键特性】
独特的1-Wire®接口仅占用一个通信端口
内置温度传感器和EEPROM减少外部元件数量
测量温度范围:-55°C至+125°C (-67°F至+257°F)
-10°C至+85°C温度范围内测量精度为±0.5°C
9位至12位可编程分辨率
无需外部元件
寄生供电模式下只需要2个操作引脚(DQ和GND)
多点通信简化分布式温度测量
每个器件具有wei一的64位序列号,存储在器件ROM内
用户可灵活定义温度报警门限,通过报警搜索指令找到温度超出门限的器件
提供8引脚SO(150 mils)、8引脚µSOP、3引脚TO-92封装

【MAX31825关键特性】
1-Wire®接口仅占用一个通信端口引脚
wei一的64位序列码,存储在内置ROM中
外部电阻器选择地址,用于位置识别
可以通过数据线供电
电源范围
1.6V至3.6V外部电源
2.3V至3.6V寄生电源
测量温度范围:-45°C至+145°C
在0°C至+70°C温度范围内,精度高于±1°C
在-45°C至+145°C温度范围内,精度高于±1.75°C
报警输出,用于检测温度故障
温度分辨率可选范围为8 至12位
80ms(最大值)内将温度转换为10位数字字
用户可定义的报警设置
4kV HBM ESD保护
WLP-6封装

【MAX31875特性】
微型0.84x0.84x0.35mm WLP
出色的温度精度
+10°C至+45°C范围内为±1.5°C(±0.5°C典型值)
-10°C至+100°C范围内为±2°C(±0.6°C典型值)
-20°C至+125°C范围内为±3°C(±1°C典型值)
平均供电电流:<10μA
可选择超时预防总线锁定(默认启用)
I2C和SMBus支持
可选PEC,用于实现可靠通信
总线速度高达1MHz
电源电压:+1.6V至+3.6V
应用
电池供电设备
手持式电子设备
数据通信设备
服务器
工业设备

【MAX31889关键特性】
高准确度和精度
精度:±0.25°C(-20°C至+105°C)
精度:±0.65°C(-40°C至+125°C)
功耗低,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工作电压:7V至3.6V
测量期间的工作电流为68μA
待机电流:55μA
安全与合规
高温和低温警报
I2C数字接口
可配置的转换温度输入引脚
可配置的中断输出引脚
用于温度数据的32字FIFO
提供4个I2C地址
唯一ROM ID允许器件为NIST可追踪
小尺寸
2mm x 2mm x 0.8mm、6引脚μDFN
应用
精密温度监控
RTD(电阻温度检测器)传感器替代品
物联网 (IoT) 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