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缸

楼主(2015-01-14):
最近买了个杭州沐灿科技的电缸,是伺服还有步进电机的,有没有知道怎么使用控制啊?

楼主:
< w w  w .  mucantech. com>

网友A:
应该是伺服,曾经差一点用它

网友B:
电缸有用伺服驱动的,也有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只要肯出银子,厂家应该有配套的驱动器。

电缸俺用过,优点是机械结构简单,定位精度高,缺点是价格高,比自已制造机械移动装置成本高许多。

量少的可用用,量大的如考虑到成本,没人会用。

网友C:
我在杭州,都没听过这个厂家;

楼主:
回复六楼,朋友介绍买的,刚接触这类。

楼主:
回复5楼,你现在还有控制类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5楼,你现在还有控制类的资料吗?

这要啥资料?有点机械知识的, 一看便知~~~

除了问厂家要结构装配图,其他没啦~~~  :lol

电缸的内部结构是一套 "滚珠丝杆+导轨”,将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转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网友A:
好像有的号称是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啥资料?有点机械知识的, 一看便知~~~

除了问厂家要结构装配图,其他没啦~~~

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的号称是直线电机

直线电机 少了"导轨”这一套限制转动的装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线电机 少了"导轨”这一套限制转动的装置。

嗯,那个要高级很多

网友D(2015-04-28):
我这边有大量电动缸的使用经验,你的问题太广泛了,能具体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有大量电动缸的使用经验,你的问题太广泛了,能具体点么

你是哪个公司的啊

网友D(2015-12-29):
我公司就是做电动私服缸配套的哦,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制定全套方案和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