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viper22a做的一个电源,输入电压缓慢上升,启动不了(打嗝)

楼主(2015-01-14):
用VIPER22A做了一个开关电源,工作正常。 这一次进行了EMC中的电压跌落试验,发现在输入电压缓慢上升时(用调压器慢慢的调),开关电源启动不了,接的液晶屏,闪一下,灭一下,好像在打嗝。如果把调压器调快一点,则能正常启动。 现在不知怎么解决,请大神指教。

楼主:
R12短接,不行。把C30增大,或减小,都解决不了,可能不是启动的问题?
有可能是过压,过流,或者温度过高造成了restart??
用试波器看了一下,发现viper22a的电压最高没有超过30V,所以不会是过压,温度过高我想也不可能。如果把液晶去掉,轻载启动时,输入电压缓慢输入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个什么道理呢?

网友A:
变压器增加一点气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增加一点气隙试试

这么做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别的方法吗?不想改变压器。

网友A:
把C32换成104试试

网友B:
R11减小到300R左右,
挂一下FB脚波形,如果偏低,试试在R15上并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1减小到300R左右,
挂一下FB脚波形,如果偏低,试试在R15上并个小电容。

我板子上焊的是470欧的,并了一个820欧的,则好300欧左右。问题仍然在,FB上,正常工作时是平坦的1V电压波形,启动不了,打嗝时,FB时是0V,没有任何波形。

我的情况是,电压正常上升时,是能工作的。 用调压器使输入电压缓慢的上升时,就启动不了,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32换成104试试

试了一下,问题仍然在。
我情况是电压缓慢上升时,启动不了,打嗝。

网友C:
C23小了吧?

网友D:
我觉得是过热。。。。。。

网友E:
T2设计问题,

网友F:
把你变压器参数贴出来,让大神帮你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你变压器参数贴出来,让大神帮你分析下

变压器参数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参数来了

电感量这么大,莫非你这个电源只有几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这么大,莫非你这个电源只有几W的功率?

嗯,是的,7W左右。

网友G:
最好变压器加点气息,不然把输出端的L6加大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7W左右。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记得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输入端电压缓慢升高不行,用力扭一下调压器,让输入电压迅速升高就可以启动,我记得当时我把电感量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要不你把输出电容用小一点试试,或者再改改其它元件参数,多方位下手,肯定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记得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输入端电压缓慢升高不行,用力扭一下调压器,让输入 ...

还没有解决,今天下午在做别的事。
小公司,什么都要做,心都操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的怎么样了?我记得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输入端电压缓慢升高不行,用力扭一下调压器,让输入 ...

请问把电感量调小,是指变压器输入绕组的电感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把电感量调小,是指变压器输入绕组的电感量吗?

是的,你把两个磁芯中间垫一层纸,电感量就会小很多,这就称之为气隙,气隙可以磨出来,也可以垫出来

网友H:
芯片有个临阶工作点!…
“ 打嗝”时、输入多少伏?
  调压、使输入电压缓慢上升。只是测试、调试中的一个步骤!
  在实际使用中、是不会出现的!
  “跳”过!…

楼主:
解决了,是输入端被限流造成的,把那个热敏短接就OK了。但是此时,输入电压30V时就可以正常输出,吓死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输入端被限流造成的,把那个热敏短接就OK了。但是此时,输入电压30V时就可以正常输出,吓死人的 ...

解决了就好,电源的故障有时候的确是让人意想不到,有时候你觉得这里不可能会有问题,可它偏偏就是这里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