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外接8M晶振,不起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1-14):
如上所问

MSP430F249在XTL2处接8M晶振,但是不起振,程序时钟有配置选项,设置为外部XTL2,可是程序不能运行

do{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SELM1+SELS;//MCLK SMCLK时钟源为TX2CLK不分频

一直在wihle那里,运行不下去。

求大神解决。奉上20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测,是不是真的没起振?
也可以更换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测,是不是真的没起振?
也可以更换电容试试

用示波器看过,没起振,用的20PF的电容,质量不会有问题,大小应该还合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没起振,用的20PF的电容,质量不会有问题,大小应该还合适吧 ...

更换电容试试,有时候电容的选用和电路的布线、寄生电容等都有关系

网友B(2015-05-15):
请问楼主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振荡器失效的标识始终不能清除(不能起振,一直在while),如果mclk选用xt2程序根本不能下载进去,选用内部振荡器就可以,也就是说芯片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换了另外的晶振也不行,而且被换下的晶振用在例外的板子上就能起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容试试,有时候电容的选用和电路的布线、寄生电容等都有关系 ...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振荡器失效的标识始终不能清除(不能起振,一直在while),如果mclk选用xt2程序根本不能下载进去,选用内部振荡器就可以,也就是说芯片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换了另外的晶振也不行,而且被换下的晶振用在例外的板子上就能起振。怀疑是电容的问题所以更换了电容, 但是还是不能。老师给点意见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振荡器失效的标识始终不能清除(不能起振,一直在while),如果mclk选用xt2程 ...

你用的多找频率的晶振?
你用手出去碰晶振,能起振吗?
低频率的晶振也有可能受电源纹波影响。
另外,建议对比下两个板子晶振相关电路,看寄生电容和附近干扰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多找频率的晶振?
你用手出去碰晶振,能起振吗?
低频率的晶振也有可能受电源纹波影响。

12M
不能起振
匹配电容为22pF
电路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M
不能起振
匹配电容为22pF

奇怪啊。测量下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者毛刺、小锡球之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啊。测量下相关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者毛刺、小锡球之类的问题

老师,我已经解决了  。其实是我在进行寄存器配置的时候眼睛不好使,把前面的 “+”    这个符号看掉了    ,然后就误认为是怎个寄存器都不适用于,249这个芯片,然而,这个寄存器是初始化必须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位不能用。   血的事实教育我,  做事还是要仔细啊,不能想当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已经解决了  。其实是我在进行寄存器配置的时候眼睛不好使,把前面的 “+”    这个符号看掉了   ...

网友C:
更换下晶振还有呢匹配的电容的呗,。

网友D: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重新更换一个晶振的吧。

网友E:
老师,我已经解决了  。其实是我在进行寄存器配置的时候眼睛不好使,把前面的 “+”    这个符号看掉了    ,然后就误认为是怎个寄存器都不适用于,249这个芯片,然而,这个寄存器是初始化必须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位不能用

呵呵,我也是才知道,学习了

网友F(2016-01-0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没看明白,求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也是才知道,学习了

怎么初始化啊,求指导

网友G: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G:
是不是20pf的电容

网友F:
我看原理图是用的18pF的电容,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已经解决了  。其实是我在进行寄存器配置的时候眼睛不好使,把前面的 “+”    这个符号看掉了   ...

具体怎么设置的,求指点

网友B(2016-03-31):
引用 网友F:
具体怎么设置的,求指点

/********************************************
函数名称:Clock_Init
功能    :系统时钟初始化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它    :MCLK = 12MHz, SMCLK = 1MHz
**********************************************/
void Clock_Init(void)
{
  u16 time = 10;                   //定义一个常数,
                                   //外部时钟在这个时间内如果还是不能起振则选择内部时钟
  BCSCTL1 &= ~XT2OFF;              //开启XT2振荡器
  BCSCTL3 |= XT2S_2 + LFXT1S_2;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__delay_cycles(100);           //在外部晶振还没有起振时,时钟来源于内部大概1MHz的DCO
  }

  while ((IFG1 & OFIFG) && --time);//查询时钟切换成功
  if (time == 0)                   //外部时钟有问题
  {
    BCSCTL1 |= XT2OFF;             //关闭XT2振荡器
  }
  else                             //外部时钟正常起振
  {
    BCSCTL2 = 0X80;                //MCLK的时钟源为XT2,分频系数为1
                                   //SMCLK的时钟源为内部DCO,分频系数为1
  }
}

网友F:
感谢 大神的帮助,经过我的测试 终于明白了具体的时钟设置

网友F:
两行设置,每一行的设置不同,时钟也就不同,终于有了一个直观的表现,找到相关的引脚,设置MCLK,SMCLK,ACLK输出,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结果如图

网友H(2016-09-24):
呵呵,我也是才知道,学习了

网友I(2020-04-09):
谢谢,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