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上电后一部分程序在flash中运行,另外一部分在RAM中运行

楼主(2015-01-14):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东西,要求显示程序放在RAM中运行,其它的程序在flash中运行,请问,stm32应该怎样操作?
急求。。。

网友A:
开个大数组,把Rom中的程序拷贝过来,然后用函数指针调用就行了

网友B:
按照楼上意见试试看;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可行, 不过有些注意的地方,  由于 ARM 指令的函数调用是相对寻址的, 所以 SRAM 中的程序不要去调用 FLASH 中的子程序. 切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个大数组,把Rom中的程序拷贝过来,然后用函数指针调用就行了

请问,用什么方法把片内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RAM中,拷贝到RAM中的程序,在被调用的时候,还是一样的函数调用吗?

网友A:
1.做两个short 指针,一个强制指到Rom地址,一个指到Ram地址,当做普通数据拷贝就是了,另外thumb 是16位对齐的,不要排错了,
2.不能调用函数名了,得用指针调用了,可以参考那个IAP的程序
        if (((*(vu32*)appadr) & 0xFFFF0000 ) == 0x20000000)
        {
                BspClose();
                /*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
                JumpAddress = *(vu32*) (appadr + 4);//第二个字为复位向量
                JumpToApplication = (FunVoidType)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vu32*) appadr);//第一个字为堆栈顶值
                JumpToApplication();
        }

网友D:
难道不是指定函数编译到ram区  __main自动搬么  有什么特殊要求要折腾自己搬?

网友D:
为何二楼会下面一堆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何二楼会下面一堆赞同

nice,mdk明明提供了内存函数的做法,很多人还在说用开辟数组的做法。。。函数中如果有位置相关代码就悬了

貌似gcc还有更爽的做法,只要给个限定词就可以了

网友F:
我想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ice,mdk明明提供了内存函数的做法,很多人还在说用开辟数组的做法。。。函数中如果有位置相关代码就悬 ...

iar也有

网友G:
在IAR开发环境中,将函数声明为__ramfunc.

网友A:
直接编译时指定ram没怎么试过,只是这种情况下,复位之后就会自动从rom拷贝到ram中去,在应用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倒是满省力的,如果限制多的情况下,靠系统来自动处理的话反而麻烦。

网友A:
基本原理都是一样,只是自己控制的时机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IAR开发环境中,将函数声明为__ramfunc.

貌似gcc也是这个

网友H(2015-08-07):
12楼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哦

网友I(2015-10-02):
引用 网友G:
在IAR开发环境中,将函数声明为__ramfunc.

请问为什么要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中运行呢,难道只是为了执行速度更快吗?

网友J(2016-05-30):
引用 网友I:
请问为什么要把程序从Flash搬到ram中运行呢,难道只是为了执行速度更快吗? ...

这样加密性 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样加密性 更好

这个怎么理解?没发现放在RAM中运行,加密性更好的理由。防止外部**?这个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样加密性 更好

理由呢?

网友M:
从Flash中拷贝出来的数据,可以解密到Ram,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比靠编译程序固定的拷贝出来灵活多了,当然编程水平要高一截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个怎么理解?没发现放在RAM中运行,加密性更好的理由。防止外部**?这个怎么做到的呢? ...

如果你能控制每个芯片中的程序数据都不一样,就可以防止外部**了

网友N:
这招高明

网友J(2016-07-04):
ram部分的程序代码,由一定的条件 才能加载进去,代码平时加密存放到 别的单片机 或者 e2rom 里面
别人**你的rom 的代码,根本找不到ram 的code,你ram的code他找不到 无法反编译,
我咋ram的code里面读取唯一id进行加密别人不能反编译出来进修修改了

网友J(2019-10-12):
引用 网友K:
这个怎么理解?没发现放在RAM中运行,加密性更好的理由。防止外部**?这个怎么做到的呢? ...

我的做法是 ram 部分程序是加密的,你直接** rom 是看不到这部分程序的,要外部的芯片,或者其他条件才会解码这部分的程序,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是指定函数编译到ram区  __main自动搬么  有什么特殊要求要折腾自己搬? ...

有些特殊的场合时要求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根据某些条件触发,来动态开辟内存,在内存中执行代码。比如一些代码在平时并不存在,在运行时通过串口传输进来,然后在ram中执行这些串口传输进来的代码。懂的少就要谨言慎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是指定函数编译到ram区  __main自动搬么  有什么特殊要求要折腾自己搬? ...

有些特殊的场合时要求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根据某些条件触发,来动态开辟内存,在内存中执行代码。比如一些代码在平时并不存在,在运行时通过串口传输进来,然后在ram中执行这些串口传输进来的代码。懂的少就要谨言慎行。

我就是使用这种方式 将加密部分 的程序放入 ram 中的

网友P(2021-06-05):
你这个方法,是DSP里面的经典用法啊!

网友Q:
熟悉DSP里面的操作,但是对于ARM,不清楚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