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cxstm8

楼主(2015-01-14):
iostm8s103f2.h这个文件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A: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网友B:
软件安装目录下一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

这个目录下都是st打头的吧。在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下有iostm8s103,但没有iostm8s103f2.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安装目录下一般都有

在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下只看到了iostm8s103,但没有iostm8s103f2.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目录下都是st打头的吧。在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Hstm8下有iostm8s103,但没有iostm8s1 ...

没说在cosmic下啊,在STMicroelectronics文件夹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在cosmic下啊,在STMicroelectronics文件夹下面

没有  只有STM8S103F2P和STM8S103F2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只有STM8S103F2P和STM8S103F2u

那不就是么,你在看你芯片后面是f2p还是f2u就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么,你在看你芯片后面是f2p还是f2u就是嘛

这个不是我要找的  我要找的是iostm8s103f2.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我要找的  我要找的是iostm8s103f2.h

哦哦,看错了。。iostm8sxxx.h的头文件好像在iar安装的根目录下有,不过我没有用i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看错了。。iostm8sxxx.h的头文件好像在iar安装的根目录下有,不过我没有用iar ...

恩  要用iar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