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求新唐N32903 裸机开发下载工具。

楼主(2015-01-14):
1,有支持它的IAR软件版本吗?
2,N32903 启动方式能详解吗?

网友A:
IAR for arm不支持吗?

启动方式都是交给编译器完成的吧?

网友B:
IAR EWARM 7.30.4 没有它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下载软件啊,软件看官方例程用的是什么的,就知道了,一般程序开头会有的。

网友C: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D:
turbowrite可以用

TurboWriter V2.10.003_N32903.rar

网友D:
3.2 烧写程序
注意:启动优先级为SD卡>NAND Flash>SPI Flash,客户根据需求选择一种Flash烧写即可。。
3.2.1 NAND Flash
注意: NAND Flash要在本平台使用,要对NAND Flash进行Nand Loader以及NVTLoader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安照3.1所述,使TurboWriter成功连上开发板,选择NAND.
第一步烧写NANDLoader:Image Type选择System Image,Image Name选择NANDLoader_192M_903.bin(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nand),点Burn完成烧写。

第二步烧写NVTLoader:Image Type选择Execute,Image No设1,Image Name选择NVT_NAND_T43_903.bin(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nand),Image execute address设0x600000,Image start block设0x4,点Burn完成烧写。

    烧写完成后,将ND0对应的开关拨到数字侧,重启开发板,这时NAND被识别成2个盘符,在我的电脑下可以看到。

第三步,将conprog.bin(名字只能是conprog.bin)放到NAND1-1中,然后拔掉USB线重启(连着USB线始终识别为2个NAND盘符),启动程序
注意:若是固化裸机程序,将裸机程序的ROM_LOAD 地址改为0x000000(有的程序可能还要修改其他地址,具体看错误提示),并将要固化的程序重命名为conprog.bin,然后按照上文操作即可。

3.2.2 SPI Flash
    第一步,烧写SpiLoader(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spi),Image Type选择System Image,点Burn完成烧写。

    第二步,烧写Execute文件,Image Type选择Execute,start bank为0x1,execute address为0,点Burn完成烧写。

    烧写完成后,将ND0对应的开关拨到数字侧(确保SD卡和nand内没有有效程序,否则不会从SPI Flash启动),复位启动。下图是烧写了linux系统的串口输出信息。

3.2.3 SD
SD卡烧写方式类似,代码可参考光盘内Non-OS_ads_No_Support文件夹内的SDLoader工程(无技术支持)。
第一步,插上SD卡,连上turbowrite,烧写SDLoader(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sd),Image Type选择System Image,点Burn完成烧写。

第二步,烧写NVT_SDUO_loader(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sd),Image Type选择Execute,地址如图所示,点Burn完成烧写。

烧写完成后拔除SD卡,插到PC机上,将程序conprog.bin放到SD卡内,完成后将SD卡插回开发板,将ND0对应的开关拨到数字侧,上电。

3.2.4 SDRAM
    按照3.1所述,TurboWriter连上开发板后,选择SDRAM选项,然后选择你所要烧写的程序(这里以一个conprog_EK.bin为例,文件所在路径:\images\SDRAM_0),buffer address设为0(该地址请以实际为准),根据实际情况选择Download only或者Download and run(这里选择Download and run为例),然后点击Download。

完成下载后,可以在出口看到输出信息(输出信息由所烧程序决定)。

网友D:
上文步骤是针对我司的开发板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loader文件

网友E:
.2 烧写程序
注意:启动优先级为SD卡>NAND Flash>SPI Flash,客户根据需求选择一种Flash烧写即可。。
3.2.1 NAND Flash
注意: NAND Flash要在本平台使用,要对NAND Flash进行Nand Loader以及NVTLoader处理,具体操作如下:
安照3.1所述,使TurboWriter成功连上开发板,选择NAND.
第一步烧写NANDLoader:Image Type选择System Image,Image Name选择NANDLoader_192M_903.bin(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nand),点Burn完成烧写。

第二步烧写NVTLoader:Image Type选择Execute,Image No设1,Image Name选择NVT_NAND_T43_903.bin(文件所在路径:\images\loader\nand),Image execute address设0x600000,Image start block设0x4,点Burn完成烧写。

    烧写完成后,将ND0对应的开关拨到数字侧,重启开发板,这时NAND被识别成2个盘符,在我的电脑下可以看到。

第三步,将conprog.bin(名字只能是conprog.bin)放到NAND1-1中,然后拔掉USB线重启(连着USB线始终识别为2个NAND盘符),启动程序
注意:若是固化裸机程序,将裸机程序的ROM_LOAD 地址改为0x000000(有的程序可能还要修改其他地址,具体看错误提示),并将要固化的程序重命名为conprog.bin,然后按照上文操作即可。
这个人说的有道理。

网友F(2015-05-28):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ZdGsMh

网友G(2017-03-11):
为啥spiLoader和NANDLoader均不支持超过9M的conprog.bin文件?(SDLoader没测试)

网友H(2018-02-13):
引用 网友G:
为啥spiLoader和NANDLoader均不支持超过9M的conprog.bin文件?(SDLoader没测试)

兄弟,你也发现了?sd竟然不超过8M,后来有解决吗?loader里面需要改什么吗?

网友G(2019-05-15):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也发现了?sd竟然不超过8M,后来有解决吗?loader里面需要改什么吗? ...

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修改大小,应该在head.S里面,时间太久了,具体细节不记得啦,要计算好,好像地址也要一起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