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inux3.10.17

楼主(2015-01-14):
linux3.10.17怎么进入U-BOOT源码文件夹

网友A:
楼主你好,Yocto 的结构和LTIB有很大的区别。以编译X11为例子的话,编译后的U-BOOT code你要到build-x11/tmp/work/imx6qsabresd-poky-linux-gnueabi/u-boot-imx/2013.04-r0/git/board/freescale中可以看到。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楼主:
u-boot中的Start.s怎么没有了?

楼主:
就是cpu中怎么没有arm_cortex系列的

楼主:
还有就是最新版本的fsl imx.6q有什么有更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oot中的Start.s怎么没有了?

楼主你好,yocto路径下源码和ltib结构会有很多不同的,所以相同的目录下的文件也不会都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yocto路径下源码和ltib结构会有很多不同的,所以相同的目录下的文件也不会都一样的。 ...

Hi Rita
最近开始接触YOCTO,按你所说的路径,请帮我查看一下,是否有误 ?

按你的意思,在YOCTO架构下,u-boot的源码,只有一个文档 mx6qsabresd.c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i Rita
最近开始接触YOCTO,按你所说的路径,请帮我查看一下,是否有误 ?

是的,是这样的,yocto下的结构和ltib会有些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这样的,yocto下的结构和ltib会有些不同的。

这个路径下的  mx6qsabresd.c 就是u-boot源码 ,一个文档搞定所有u-boot相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