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内部晶振偏差大

楼主(2015-01-14):
IC规格书上描述: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出厂时校准为±1%(典型值)
- 软件可选频率范围是31 kHz到32 MHz

实测CLKOUT引脚频率为:
//设默认频率500 kHz  实测2.19M*4
OSCCON =0b01110010;             //设内部8M晶振 实测2.19M*4
OSCCON =0b01111010;           //设内部16M晶振 实测4.39M*4

为什么会偏差那么大,误差10% ,用过的高手能否帮忙解一下,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一个写错了
//设默认频率500 kHz  实测138K*4

网友A:
但是我测得的结果是0.8%不到

网友B:
可能是测量方法错误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你测错了
2、你设置错了。

楼主:
测试仪表:TDS1002,
测试引脚:CLKOUT,
有没有可能是假货,IC是TB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