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问题续

楼主(2015-01-14):
前些天请教了一个430单片机的I/O电压的问题,感谢各位回复!
现在想做一个改进,如图,图中网络LO_BAT2直接接430单片机的一个I/O,此I/O配置成输入模式(不是AD,只是简单的读引脚电平),我想请问:1.图中R607是否多余?2.若就按图中这么设计,读引脚电平是否有问题?(读引脚电平时R607上是否有压降,导致不准确)

网友A:
输入是高阻态,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多余,即使上电过程I/O状态有变化,但你接了两个电阻到地、电源,无论如何都不会出问题。
即便有,考虑到设置成输入时,阻抗很高,输入电流很小,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多余就是多余。。。除非你在电阻后,I/O前接了个电容到地,那才有用。。

网友C:
最好串个电阻,这是良好的习惯;
我一般加阻容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串个电阻,这是良好的习惯;
我一般加阻容滤波;

版主你好,我看了I/O的结构,输入是一个三态缓冲器,按说三态门不使能的时候才是高阻态,使能以后就不是高阻态了,在读引脚电平的时候应该是使能了三态门,此时应该不是三态门R607上会有压降吗?

网友D:
430的管脚配置为输入模式时,管脚的输入阻抗很高,输入加上10k电阻,可以进一步提高输入阻抗;
如果你仅仅判断引脚的高低电平,去掉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看了I/O的结构,输入是一个三态缓冲器,按说三态门不使能的时候才是高阻态,使能以后就不是 ...

不会有压降;

网友E:
串个电阻是好习惯。不会有压降的。

网友F:
加电容要小心:否则会成时间常数的…哈哈

网友G:
电阻并不多余,对读取电平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