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教方波转直流

楼主(2015-01-14):
目前的批量生产的产品的电路,具体内容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正负幅值对称的方波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成平稳的直流电压,用的是BYV26C,但是批量生产后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后,部分产品这个直流电压不是很稳(拆下来测量PN结没问题),求教这个二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具体需要关注哪项特性(只需告诉能整平稳需要注意的特性)

网友A:
信息不够,没发分析····

有图么?

楼主:
不用发电路了,直白点就是一个方波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成平稳的直流电压,但有些产品的这个直流电压会不稳,想换目前的这个二极管不知道怎么换,问元件供应商都不知道怎么问要什么特性参数的二极管

网友B:
输出电压不稳 怎么赖到整流管??

网友A:
一个方波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成平稳的直流电压

没别的元件??
你还是贴个图吧,俺想不明白。。。。。

网友C:
你那个方波是稳定的么?

网友D:
变压器出来的正负幅值对称的方波?可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用发电路了,直白点就是一个方波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成平稳的直流电压,但有些产品的这个直流电压会不稳,想 ...

精密整流,克服二极管的离散性,肯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不稳 怎么赖到整流管??

因为我更换一个二极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方波是稳定的么?

方波是稳定的,我更换二极管就好了,而且我也把方波外接到我的手搭板,用一个BYV26C整流,能得到一个很稳定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密整流,克服二极管的离散性,肯定行。

精密整流,客服二极管的离散性,具体看二极管的哪些特性参数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耐壓不夠是否!

耐压够,BYV26C耐压600V,而方波幅值也才几十V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精密整流,客服二极管的离散性,具体看二极管的哪些特性参数呢,求指教 ...

关键是伏安特性每个二极管都不一样。

楼主:
这个二极管需要采用快恢复二极管,是因为恢复时间不够快导致的吗?

楼主:
换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双极性方波好怎么整成稳定的直流,如果选用二极管,二极管怎么选型

网友G:
跟选型没什么关系吧,你的二极管质量不好。

网友C:
奇了怪了。
想不出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H:
毛刺一类的吧,滤波电容并联负载电阻,整流二极管串尖峰吸收电阻。

楼主:
基本确定是恢复时间不够快导致的,BYV26C的反向恢复时间是30ns,我更换成20ns的1N5819后,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I:
要选择Di/Dt和Dv/Dt大的二板管,普通二板管是按 正玄波 制造的,Di/Dt和Dv/Dt就够用了。

现在你用在 方波 上就不够用了,

方波 的电流上升率 Di/Dt和电压上升率 Dv/Dt 要比 正玄波 大很多,

对于普通二板管来说 Di/Dt和Dv/Dt 不是一个主要参数,所以很少人注意.

现在你用在 方波 上,有些Di/Dt和Dv/Dt稍低的二板管就不能稳定工作了.

下次再买二板管的时候,求供货商帮助找些Di/Dt和Dv/Dt稍高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