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目

楼主(2015-01-14):
如何把-10mv--+10mv信号放大到0-3V

网友A:
先整流,把交流整成直流,滤波,再两级放大- -

网友B:
如果是面试,需要反提几个问题:
  1、是否限定使用器件类型,分立元件、普通运放、仪表差分放大器、特殊集成电路之类
  2、是否需要考虑运放的零漂,因为很多常用运放的零漂就有几个毫伏,而低零漂的运放通常成本会比较高
  3、题目还缺少一个明显条件,-10mV是对应0V还是3V,这会导致两种不同的运放电路
  4、输入是否高阻弱信号源

或者只需要回答如何去信号的极性? -- 那就是使用 加法电路

第三个问题就算了。。。不会有人反过来考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面试,需要反提几个问题:
  1、是否限定使用器件类型,分立元件、普通运放、仪表差分放大器、特殊集 ...

果然攻城狮~看问题严谨好多

网友C:
-10mV~10mV 先进行电平移位。

最简单的: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可以先用运放放大后再用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整流,把交流整成直流,滤波,再两级放大- -

先整流可以吗?10毫伏能不太容易过普通二极管吧,感觉先放大再整流好一点,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F:
面试的话就说
首先,-10mV-10mV峰峰值20mV;放大到0-3V,放大倍数为3000/20=150倍。又最低电平-10mV放大后对应0V,需要电平平移。考虑放大器的稳定性用两级放大:
1.加法器放大,将-10mV平移到0V后放大50倍。
2.末级放大3倍。
末级放大还应该考虑到驱动能力和输出阻抗。如果工作环境有电磁干扰,还应在放大环节加滤波。
面试时最后这两句是关键,其实考官想了解备考人员基本功怎么样一般题不会太难,主要是想看答题人的思路和考虑问题的严谨性,所以,不要直接说结论,要有分析过程,最后要拓展一下,整体说一下电路。

网友G:
都是超级大咖啊

网友H:
运算放大器就够了吧。先加10毫伏再放大到3伏。

网友I:
如果面试题目就这么几个字可以不用回答~

网友J:
大家回答的都好严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先整流,把交流整成直流,滤波,再两级放大- -

题目没说是交流信号

网友L:
也就三楼的回复像个样
首先你这个题目是企业入职面试还是高校入学面试,答法完全不一样。高校考虑的东西少,只管技术上的实现。
如果是企业,考虑就多了,同样是放大10mV到3V的电路,成本、精度、温漂、功耗、体积、项目周期、产品认证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精度和0.01%精度的电路能一样吗?功耗1uA和1mA的电路能一样吗?用不用做EMC认证?
要求给得不全,这个电路没法做

网友M:
首先楼主面试的问题很常见,没必须要想得太复杂,毕竟是针对大学生的问题。
很少直接对±10mV做处理,信号太弱,容易引入干扰;
第一步对信号放大,放大到正负1.5V,采用双电源运放电路,倍数为150倍,没必要两级电路,放大电路里面可以加入滤波;
然后对信号抬升,把电源分压到1.5V,加到信号上就可以。采用电源使得信号容易受电源干扰,因此可以采用专门的电源芯片。

提供一个±10V转0~3.3V的调理电路;

网友N:
面试题目嘛。
-10~10,mV到0~3V。也就是说K=3000/20=150倍。
150倍可以通过运放放大实现。负电压到正电压可通过运放的整形电路来实现。
另外你就可以和他们扯扯抗干扰的问题,比如抑制共模干扰等等。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首先楼主面试的问题很常见,没必须要想得太复杂,毕竟是针对大学生的问题。
很少直接对±10mV做处理,信号 ...

给-10mv的电平平移到0V不是好办法,信号不好处理,还是先放大再处理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P:
楼上正解!

网友Q:
问题不严谨,大家都整理得差不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可以先用运放放大后再用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

10mv能整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R:
10mv能整流?

不是说了先用运放放大吗?后级在整流啊。

网友S: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