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中EPWM编程问题

楼主(2015-01-14):
小弟最近在学习DSP28335这个信号的开发板,因为项目要求需要利用DSP产生一定周期的方波(越小越好)并处理一些事件,利用CPU自身的定时器已能达到微秒级别的要求,但当利用EPWM作为定时器以产生更小周期的方波时,发现波形输出没问题,中断服务函数却进入不了。程序改编自官方各路大神有没遇过类似的情况,或可以给一些更好的建议?
才疏学浅,不胜感激之至!

网友A:
查一查外设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使能相应的中断,然后看看中断向量表对不对。

楼主:
好吧,郁闷之下整个工程全删了,重新建过不知为什么又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郁闷之下整个工程全删了,重新建过不知为什么又行了。。。。 ...

可能是环境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C:
调整pwm宽度没有必要进中断,进不了就是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pwm宽度没有必要进中断,进不了就是没有配置好

这个了解,但我需要用到的不是EPWM本身而是将其作为定时器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了解,但我需要用到的不是EPWM本身而是将其作为定时器使用

读取pwm定时器的值是那个寄存器你知道不??我现在正好也在做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pwm定时器的值是那个寄存器你知道不??我现在正好也在做这一块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指读取PWM波形是通过GPIO管脚复用显示出来的,如果指设置相关寄存器的话直接看官方文档

网友D:
仔细看一下工程的配置,找到问题后希望能分享一下。

网友C:
谁做过数控调流流开关电源,求数字控制方案